一个单片机IO口如何检测4056的各种状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2-24):
全部需求是做不到的

网友B:
用AD检测呗,配合另一个IO做输入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需求是做不到的

可以实现的

网友C:
这就要看你使用的口线的功能了,最好有ADC输入功能和准双向功能,而且可以切换

楼主:
各位,我用内部上下拉浮空实时切换得到3种电平组合判断充电状态,试了下,效果可以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请大家评审看看
void ChrgPortScan(void)//10ms一次
{
        static uchar Seq = 0;
        static uchar Cnt_Chrg = 0;
        static uchar Cnt_Full = 0;
        static uchar Cnt_Null = 0;
        PHB2 = 0;//内部上拉
        PDB2 = 1;
        DelayUs2x(50);
        **.RegUp =        S_CHRG;
        PHB2 = 1;//内部浮空
        PDB2 = 1;
        DelayUs2x(50);
        **.RegFl =        S_CHRG;
        PHB2 = 1;//内部下拉
        PDB2 = 0;
        DelayUs2x(50);
        **.RegDn =        S_CHRG;
        if((**.RegUp==0)&&(**.RegDn==0)&&(**.RegFl==0))//充电
        {
                Cnt_Full = 0;
                Cnt_Null = 0;
                Cnt_Chrg++;
                if(Cnt_Chrg>=2)
                {
                        Cnt_Chrg = 0;
                        Stat_Chrg = STAT_CHRG;
                        En.LED_Flk = 1;
                        MotoSpeed=0;
                        MOTO_PWM = 0;
                        En.Led1 = 0;
                        En.Led2 = 0;
                        En.Led3 = 0;
                }
        }
        else if((**.RegUp==1)&&(**.RegDn==0)&&(**.RegFl==1))//充满
        {
                Cnt_Chrg = 0;
                Cnt_Null = 0;
                Cnt_Full++;
                if(Cnt_Full>=3)
                {
                        Cnt_Full = 0;
                        Stat_Chrg = STAT_FULL;
                        En.LED_Flk = 0;
                        RemTime_LED_Flk = 10;
                        En.Led4 = 1;
                        En.Led1 = 0;
                        En.Led2 = 0;
                        En.Led3 = 0;
                        MotoSpeed=0;
                        MOTO_PWM = 0;
                }
        }
        else if((**.RegUp==1)&&(**.RegDn==0)&&(**.RegFl==0))//拔掉
        {
                Cnt_Chrg = 0;
                Cnt_Full = 0;
                Cnt_Null++;
                if(Cnt_Null>=3)
                {
                        Cnt_Null = 0;
                        Stat_Chrg = STAT_NULL;
                        ClrLED();
                }
        }
//        else {Stat_Chrg = STAT_NULL;ClrLED();}
}

网友D:
很简单,经常用,唤醒、判断插入充电、判断拔出均由充电检测的IO实现,判断充满由充电检测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经常用,唤醒、判断插入充电、判断拔出均由充电检测的IO实现,判断充满由充电检测实现。 ...

你是采用我这种方法吗

网友B:
编程没问题,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