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0-12-23):
RT,巴斯勒相机的脉冲输入电路,搞不懂bf545c是如何开关的。请指教。

网友A:
JFET,看其PDF资料,GS短接即可恒流,S接个电阻可调整恒流大小。

网友B:
        图片一

       图片二
  图片一是BF545C的规格电性参数,红色框内VGSoff最小关闭电压为-0.4V。
  图片二红色方框内,当电路开启,VGS=0V,IDS开启,电流流经180ohm电阻,流经光耦回到I/O_GND.
  当IDS电流不断增大(因为有180ohm电阻,电流是线性关系),就在这时(高潮来了)——
180ohm电阻的压降达到0.4V(S点与S_1点等于0.4V,S点为高电平,S_1点为低电平),也就是VGS=-0.4V,BF545C关闭(IDS关闭)。
然后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一幕,死循环开始了……这只发生在一刹那,脉冲宽度取决于180ohm电阻大小。
总结:
   VGS=0V,导通
   VGS= -0.4V,关闭

网友B(点评):
全手打,求点赞{捂嘴笑}

网友C:
结型场效应管BF545和180Ω电阻组成典型的恒流源(这类型恒流源比三极管做的恒流特性好很多呢),用来给光耦限流,其他的就不用再分析什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