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20-12-23):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设置的控制逻辑准不准咯
准的话 执行 3.8V 停止 没问题

网友B:
这个全看充电器的控制逻辑,是充到3.8V后停止还是恒压...

网友C:
要看你电池保护板设计,我们的锂电池,电压充到4.3V自动断电,充不进去

网友D:
用一个比较器电路,比较电压3.8V ,如果电压达到此电压值,就把充电电压断开,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是检测当前电池电压,到了设定值充电控制部分断开回路,如果是3.8V一直供,电池有可能会受损

网友E:
不离线也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