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mel studio 识别不了Pickit4

楼主(2020-12-23):
我同事的电脑可以在Atmel Studio 下识别 Pickit4 使用UPID模式烧录 AVR单片机
我的两台电脑上都装有 Atmel studio  都识别不了 Pickit4 (MPLABX IED可以识别但是下载不了)好像是缺少什么驱动。
请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Studio 版本不一样??老版本的Studio肯定不支持pickit系列工具的..
新的才慢慢兼容..
你可以尝试安装最新的Microchp Studio看看.

网友B:
先去MPLAB IPE 里找个AVR 的芯片给PICKIT4升级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完全卸载然后重新安装试试呢

网友D:
需要看一下需要的安装环境

网友E:
你们两个电脑的系统是一样的吗

网友F:
应该就是缺少什么控件了

网友G:
直接进行程序版本升级

网友H:
这个需要卸载之后,重新安装的,重新安装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