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8f4520 支持icd3 debug 吗

楼主(2020-12-24):
因为第一次用icd3,调试4520,还需要额外的接口板吗?,kit3可以debug4520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介绍给你一个神奇的网址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DevTool/PIC18F4520
看起来似乎是不需要另外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给你一个神奇的网址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DevTool/PIC18F4520
看起来似乎是不需要另 ...

买了个3手贝能,不知道好不好使,就是1对1接上rs12就可以了吧(按照接口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买了个3手贝能,不知道好不好使,就是1对1接上rs12就可以了吧(按照接口电路) ...

这个?

网友A:
对,线序接对就好了...连接线不要太长了...

网友B:
应该是不需要额外的接口板

网友C:
还需要自己接线?

网友D:
不需要 直接链接就行啊

网友E:
可以买现成啊 不用咱们自己做

网友F:
能支持的最长线是多长啊

网友G:
可以的。不过最好买个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