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在设计18f4520 的spi,在网上发现一张图

楼主(2020-12-24):
我使用spi做master,那这个ss管脚应该如何处理?接地还是不用管?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你slave需不需要做片选..如果需要,得接.
如果只有一个, 并且永远使能, 或者看slave的规格要求,看它要不要求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slave需不需要做片选..如果需要,得接.
如果只有一个, 并且永远使能, 或者看slave的规格要求,看它要不要 ...

我用一个通用io去接slave的片选了,拿魔4520的ss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一个通用io去接slave的片选了,拿魔4520的ss如何处理呢?

4520不是master么?
发送前,控制IO,使能slave的片选.
发完之后, 再disable..
如果不在意一直使能的话,似乎也行....这个要看slave那边的要求了.

网友B:
是不是只有一个的话 悬空处理就可以啊

网友C:
不需要片选就不用处理了

网友D:
楼主需要接从机吗

网友E:
只有一个主一个从的时候不需要处理

网友F:
多从机需要连接片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