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有奖话题】怎么区分三种基本放大电路?

楼主(2020-12-24):
#有奖活动#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本话题已结束!所有回帖用户困得到10家园币打赏
恭喜@qjp1988113 @两只袜子 获得本次话题奖品
请给邮箱:zhangxy@21ic.com 发送邮件领奖
邮件格式:【电路】+ID+姓名+电话+地址
本奖品将为您保留一周,预期作废!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困惑吧?
小管家冲浪时看到这样一个方 法↓

1是基极,2是集电极,3是射级
------------------------------------------------------------------------------------
1.如果信号是由基极输入,射级输出,那么就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又名射极跟随器。
2.如果信号是由基极加入,集电极输出,那么就是共射极放大电路。共射极放大电路既具有电流放大特性,也具有电压放大特性,适用于放大电路的中间级。也是主放大级。这也是最常见的放大电路,因为输入信号都是以小信号为主,所以必须进行电压电流放大,否则,你这放大电路就没有意义了。
3.如果信号是由射级加入,集电极输出,那么就是共基极放大电路。

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那么你是怎么看的呢?

所有参与本话题的用户均可得到10家园币
小管家会抽取两名有独到见解的用户总送21ic定制台历~

网友A:
哈哈哈 难为小管家了

网友B:
小管家怎么啥都知道

网友C:
看来也得重温一下基础知识了啊

网友D:
以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为例:三种基本状态指的是放大状态、饱和状态、截止状态。一个电路的三种状态取决于基极偏流电阻的阻值大小(基极电流的大小),基极电流乘以三极管电流放大系数等于集电极电流IC=βIB  。
     基极电流IB=EC/RB  EC是电源电压,RB是基极偏流电阻。
根据电路的直流通路电压平衡方程:EC=IC*RC+VCE
放大状态:IC*RC=VCE
截止状态:IC*RC=0
饱和状态:IC*RC=EC
  以上是以共发射极为例的三极管放大电路的三种基本状态判断方法。

三极管放大电路一共有三种连接方式:
1.基极接地叫做共基极放大电路。基极接地一般出现在高频放大电路,在收音机的高放或者本振电路采用。一般用于高频率放大作用。

2.集电极接地是射极跟随器。只有电流放大作用,没有电压放大作用。输出电流 Iе=(β+1)*Iь 不论负载为0欧姆还是8欧姆,输出电流都是上述关系。

3.发射极接地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既有电流放大作用,也有电压放大作用,用途最广,常见在一般的信号放大电路中。

网友E:
只要电流跟着那个小箭头走 准没错

网友F:
这个记住一句话就行     输入信号端和输出端共用的一端便是放大电路的类型

网友G:
主要是判断以“谁”为参考,也就是输入输出共“谁”放大器。

网友H:
以前看书也是卡在这里,后来我看到一些网上的说法是,输入是基极和集电极,输出是射极和集电极,输入输出共集电极,所以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同理分析其他的放大电路。

网友I:
跟着大咖学习就可以了

网友J:
哈哈,好好温习一下,看看哪位最精彩

网友:
看看大家怎样区分

网友K:
好像是  ,共射, 共基,共集是根据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公共端是三极管的哪个极来判断.

网友L:
今天的话题不错。

网友M:
这个话题有点意思。
居然是一个技术类的话题呢?

网友N:
信号从基极输入集电极输出的为共射极(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为共基极),信号从发射极输出的为共集电极

网友:
跟大咖学习一下

网友O:
按三极管的连接方式分,共射极、共基极、共集电极放大器。
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网友P:
小管家涉及的领域很宽,说的也很专业.
不由得想起,一幅经典的P图, 就是左边放一张十块的,右边就能了一张一百的

网友Q:
共射级电路指的是信号从基极输入,从集电极输出,发射极作为输入和输出回路的公共端;
共基极电路信号输入端为发射极,输出端为集电极,基极作为输入输出回路的公共端;
共集电极信号输入端为基极,输出端为发射极,集电极作为输入和输出回路的公共端;
哪个是信号输入输出的公共端,就是什么电路。

网友R:
真不知道来学习学习

网友S:
集极有输出端,下偏置电阻 没有,那就 共射!

网友S:
直流的定性是 共射极,交流,哪个电容接地就共哪极。

网友T:
信号输入或者输出端抛弃那个极,就是共这个极电路

网友U:
看公共端的方法好

网友V:
小管家说得有道理,在下学习了

网友W:
今天这个话题有点意思哦。

网友X:
这个有点忘记了,当时学模电记得是把三种模式的电路图给背下来了

网友Y:
来个大佬讲解一下。

网友Z:
我可以说 只把三级管当开关和电平转换用么?

网友AA:
引用 网友D:
以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为例:三种基本状态指的是放大状态、饱和状态、截止状态。一个电路的三种状态取决于基极 ...

介绍的非常全面,顶一个

网友AB:
讲的很好啊,其实主要分析电流的流向回路就能明白了~
电流从基级流向发射级形成一个回路,电流从集电极流行发射级也是一个回路,所以叫共射级放大电路(Vbe>0,Vce>0.且Vbe<Vce)
以共射级放大电路来说(基级:b,发射极:e,集电极:c):输入信号即基级的电流Ib(大于截止电流且为小于饱和电流),PN结放大作用:发射级电流:Ie=β*Ib ,根据戴维南定理,
回路内的集电极电流Ic=Ib+Ie=(1+β)*Ib,明显从集电极输出就是放大且反相;从发射级输出的电压由于PN结二极管的作用,电压实际为Vb-Vbe(Vbe为PN结二极管电压很小),如果Vb很大,那输出就几乎等于Vb了。

网友AC:
现在都是拿三极管当电平转换了,做逻辑门电路。都忘了放大电路怎么分析了。需要重新温习了。

网友AD:
大二时开始专业课,学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