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LCD液晶屏屏幕抖动处理方法

楼主(2020-12-24):
    我们在日常使用LCD液晶显示产品的时候,偶尔会遇到液晶显示屏抖动或者液晶屏水波纹现象,这些都是常见的LCD液晶显示屏画面故障。LCD液晶屏出现画面抖动的故障原因很多,是有多种方面的影响造成的。下面小编分享解决方法:

1:微微的抖动和水波纹是用户遇到最为普遍的现象,只是出现这两种状况程度不同罢了。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由于显示器内电路元件接触不良或者是视频信号线接触不良导致的,也很有可能是因为液晶显示器内部电路受到了其它用电器的干扰造成的。不过人们面对的大部分抖动或水波纹的现象与显示器自身品质无关。
2:由于现在很多低端液晶显示器处于节省成本的考虑,省略掉了DVI接口,因此为了增加抗干扰能力,我们建议大家更换品质稍好的D-Sub连接线,虽然不能保证完全解决抖动和水波纹问题,但至少能够进行大大的改善。此外,若显示器屏幕的闪烁非常严重,那么可以断定问题不在视频连接线上,而是机身内部电路或零件的松动造成的,此时需要将显示器送到售后中心进行维修。

  以上就是对液晶显示屏屏幕抖动问题的解决方法了。更多有关LCD液晶屏方面的问题可以和小编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