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产生±0.2V矩形波的方法

楼主(2020-12-24):
我的系统里有高电平3.3V,低电平0V,频率50KHz的矩形波,而且系统里有±5V电压。有哪些方法可以得到±0.2V的矩形波呢?(驱动能力10mA左右就可以)。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基准电压源 + 高速运放 + 电阻网络

网友B:
直接将矩形波电阻分压出来可以吗?

网友C:
幅度要求不严格的话找个带宽,压摆率够的运放,串个小电阻,接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双向钳位

网友D:
电压分压,运放做个减法电路不就行了

网友E:
利用50KHz矩形波转换,关键是两个二极管参数选择合适。

网友F:
将一个方波分压到0.2伏,加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方法多,这个省。OPA正输入端亦可加入少许史密特,防止彈跳。(图未画出史密特。 ...

一看这画图的风格和电路特点,十有89是小鬼子书上的。

网友E:
6楼的电路输出波形看起来不错,但是,温度一改变就误差很大。采用温漂补偿,温度从-20
~100度改变,精度可达1%。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这画图的风格和电路特点,十有89是小鬼子书上的。

哈哈哈,你这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方法多,这个省。OPA正输入端亦可加入少许史密特,防止彈跳。(图未画出史密特。 ...

大哥,你用两个二极管钳位到±0.5V,钳位电压能准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一个方波分压到0.2伏,加一个电压跟随器

嗯,我现在是打算用两个电阻分压得到±0.2V,然后跟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分压,运放做个减法电路不就行了

是的,我现在打算用电阻分压,然后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将矩形波电阻分压出来可以吗?

直接电阻分压,估计上升沿不够陡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