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DCMI与YUV格式的问题

楼主(2020-12-24):
请问大虾们,我的摄像头接口是YUV422的,STM32的DCMI能否把这种格式的数据直接实时显示在液晶上。
我看DCMI不能转换YUV422到RGB格式来显示,能否有其它办法?谢谢!

网友A:
是的。 你要先将YCbCr信号转换成RGB.

楼主:
速度来得及吗?用查表法算还是直接按公式硬算?

网友B:
是的 需要进行信号转换

网友C:
如何进行转换呢

网友D:
加上数据转换的话 会不会速度就跟不上了

网友E:
可以对实测一下 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