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RISC-V内核BLE无线MCU CH573 TouchKey距离问题

楼主(2020-12-24):
请问一下,CH573的TouchKey的感应距离最大可以做多大?
目前有一个需求,需要隔2cm的距离,Touchpad跟人体时间有衣服遮挡
请问,这个能否满足?
或者设计的时候要如何考虑?
谢谢

网友A:
目前实测加5mm亚克力板可以正常识别
2cm的距离可能无法达到,具体的设计可参考如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实测加5mm亚克力板可以正常识别
2cm的距离可能无法达到,具体的设计可参考如下说明

好的,谢谢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功耗的需求:使用CR3032纽扣电池
BLE 发布状态广播状态以及支持手机对的BLE中的一些状态值进行设置
这种情况下,可以支持几个月吗?
或者有何实现的可能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功耗的需求:使用CR3032纽扣电池
BLE 发布状态广播状态以及支持手机对的BLE中的一些状态值进行 ...

CH573设置广播间隔1S,开启DC-DC,电流25uA左右,CR3032纽扣电池按照180mAH计算,可工作约300天,广播间隔调大可增加工作时长。
若需要手机连接蓝牙更改参数,会增加功耗,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估算。
如有需要可与工程师沟通:025-526353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573设置广播间隔1S,开启DC-DC,电流25uA左右,CR3032纽扣电池按照180mAH计算,可工作约300天,广播间 ...

好的,谢谢

网友B: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