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GD32E320 SPI+DMA收发

楼主(2020-12-24):
DMA, spi, AC, IO, gp
#申请原创#

之前发表了STM32F0->GD32E230的串口移植,这里加一个SPI的配置,会介绍SPI在使用DMA和不使用DMA的代码讲解。同时会对自己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说明。
同样的过程,使用SPI之前必须对相关GPIO进行设置:
初始化RCU时钟,使用SPI功能,必须调用gpio_af_set()函数对GPIO进行IO复用,通过芯片数据手册可得port B 的SPI0复用位AF0:
片选信号NSS使用PA15.
配置SPI外设:
这里对比一下STM32F031的SPI配置,基本差不多
设置为全双工,主模式,8位帧结构,预分频系数为8。
如果不使用DMA,现在我们便可以开始写SPI的发送接收代码。
手册上对于发送流程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在拉低NSS引脚之后,只要将数据送入发送缓冲区,SPI外设就会帮我们送出去,同时我们也可以接收来自从机的返回数据。
        GPIO_BC (GPIOA) = (uint32_t)GPIO_PIN_15;                          //拉低片选NSS
        SPI_DATA(SPI0) = (uint32_t)0x50;                                        //数据放入SPI_DATA数据寄存器
        num1 =         SPI_DATA(SPI0);                                                 //获取从机返回数据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TBE));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RBNE));     //判断发送完成

        GPIO_BOP(GPIOA) = (uint32_t)GPIO_PIN_15;                       //拉高片选NSS
如果需要连续发送多个数据,我们在发完上一个数据后不要拉高片选,马上向SPI_DATA寄存器中送下一个数据,就可以实现连续发送,最主要的是可以保持时钟连续。
否则会出现以下问题:
如果在STM32F0上想要实现该功能,流程是一样的,但是有个细节需要注意:
如图,我发送24位数据,时钟却输出很多。
因为DR寄存器是16位的,如果你直接SPI1->DR = 0x9F ;
这样的操作是不正确的,你的数据会变成0x009F之后赋值给DR寄存器,
也就是操作了16位,所以STM32会输出16个时钟脉冲
解决方法
我们先找到DR寄存器的地址,再用一个八位的指针指向这个地址,
现在指向的是DR寄存器的开头,那么指针+1,指针指向了DR寄存器的低八位
这时候给指针指向的地址赋值0x9F,那么这个字节就会放入DR低八位的空间内,
而不是操作整个16位DR寄存器

至此SPI不通过DMA的方式收发数据便已完成。DMA会以跟帖的形式发出来,因为我的网络不稳定,会出现断网,导致数据丢失,所以分开写降低风险。
@21小跑堂

楼主:
#申请原创#
SPI的DMA读写
在配置好SPI的外设后使用DMA可大大提高数据的传输效率,释放MCU,节约时间。

首先我们需要配置DMA。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dma_struc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 SPI0 transmit dma config */
    dma_deinit(DMA_CH2);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SPI_DATA(SPI0);//外设基地址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SPI_TX_BUF ;//内存基地址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数据传输方向:内存到外设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外设数据宽度8位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内存数据宽度8位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通道传输软件优先级
    dma_init_struct.number = ARRAYSIZE;                     //DMA通道数据传输数量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外设地址生成算法模式使能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存储器地址生成算法模式失能
    dma_init(DMA_CH2, &dma_init_struct);                     //初始化DMA通道2
//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_CH2);                         //DMA循环模式使能

    /* SPI0 receive dma config */
    dma_deinit(DMA_CH1);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SPI_DATA(SPI0);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spi0_receive_array;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DMA_CH1, &dma_init_struct);
}

这里同时配置了DMA的发送和接收,SPI为主模式,时钟线平时为低,下降沿采集数据,8位数据格式,软件控制片选,数据高位在前。
DMA配置完成之后就要开始使用DMA搬运SPI数据了,在这里我踩了很多雷,和GD的代理也进行了很多的沟通:
一开始我想的是使用前使能DMA通道,发送结束再失能通道,但是这个方**导致只能发送一次数据,后面再调用就无法实现相应的效果。
但是如果此时初始化一次SPI,再调用这个函数,是可以发送的。可是每次使用DMA就初始化整个SPI会造成时间超时(我的项目对时间要求比较严格,会影响我的系统,并不是说SPI会超时),也会给MCU造成压力,那么DMA的优势就完全不存在了。即使我完全使用寄存器来写驱动。
后来代理那边让我在初始化的时候加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_CH2); //DMA循环模式使能
发送的时候如下操作:
很显然,这是不行的,三次只会有一次成功。而且使用while()判断DMA_FLAG_FTF标志位判断是否发送完成,会丢最后一个数据,且前一个数据会乱码。只有加延时才能完整发送。
最后还是参考STM32的模式:
void SPI_DMA_WriteReadByte(void)
{
        GPIO_BC (GPIOA) = (uint32_t)GPIO_PIN_4;
        SPI_CTL1(SPI0) |= (uint32_t)SPI_CTL1_DMATEN; /*SPI DMA发送使能*/
        SPI_CTL1(SPI0) |= (uint32_t)SPI_CTL1_DMAREN;/*SPI DMA接收使能*/
        DMA_CHCTL(DMA_CH2) &= ~DMA_CHXCTL_CHEN;     /*失能DMA通道2*/
        DMA_CHCNT(DMA_CH2) = ARRAYSIZE ;            /*传输长度*/
        DMA_CHCTL(DMA_CH2) |= DMA_CHXCTL_CHEN;      /*使能DMA通道2*/
    dma_channel_disable(DMA_CH1);               /*失能DMA通道2*/
        DMA_CHCNT(DMA_CH1) = ARRAYSIZE ;            /*传输长度*/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1);                /*使能DMA通道2*/

        while(RESET == dma_flag_get(DMA_CH2,DMA_FLAG_FTF));
    while(RESET == dma_flag_get(DMA_CH1,DMA_FLAG_FTF));

        GPIO_BOP(GPIOA) = (uint32_t)GPIO_PIN_4;

}

每次开启传输之前可以直接失能DMA通道,重新设置传输长度,再开启DMA。便可以成功完成DMA的传输。
@21小跑堂

我看了下你dma的操作代码,额,发现你对dma的用途可能还不太清晰。你用dma的话,需要把代码写成异步通讯,这样才能释放cpu的性能(如果有用rtos,可以用信号量或事件通知应用层)。可以用数据块队列,传输完成中断中,切换下一个数据块。

网友A:
正在使用中

老哥,请问我现在只有一块开发板,想用板子的两个SPI模块做全双工收发,我看文章里面没有关于从机的部分,是通过两个板子验证的吗,另一块板子写好了从机SPI吗

网友B(2022-04-02):
你好,有个疑问,要发送的数据在哪里写入,在这里面SPI_DMA_WriteReadByte() 没有对spi0_receive_array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个疑问,要发送的数据在哪里写入,在这里面SPI_DMA_WriteReadByte() 没有对spi0_receive_array赋 ...

发送的数据在SPI_TX_BUF,这个在宏定义里面赋值的,因为我是固定的数据,所以不用修改的,是固定的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送的数据在SPI_TX_BUF,这个在宏定义里面赋值的,因为我是固定的数据,所以不用修改的,是固定的是 ...

你好,在初始化顺序有没有讲究的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接收从机回发的数据,是不是应该先判断接收完成标志置位后,再读取哈,咱看你的例程是先读取接收寄存器的值,后再判断接收完成标志的。咱没有搞懂,因为咱操作SPI的读取,一般是先判断接收完成标志后,再读取接收寄存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接收从机回发的数据,是不是应该先判断接收完成标志置位后,再读取哈,咱看你的例程是先读取 ...

哥们,SPI+DMA 发送的有搞过吗,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SPI+DMA 发送的有搞过吗,参考一下

这个例子就是SPI+DMA的发送加接收的。如果需要上班回来我给你个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接收从机回发的数据,是不是应该先判断接收完成标志置位后,再读取哈,咱看你的例程是先读取 ...

SPI+DMA是直接判断相关标志位的,数据会自动保存在DMA的缓冲区的、这个份过程是DMA从数据寄存器搬运的,无需CPU处理的。
可能你说的是直接读写SPI,这里你的方式和我的都可以,因为SPI是同步的。我这里是为了传输速度考虑的。这个需要自己看一下数据有无问题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例子就是SPI+DMA的发送加接收的。如果需要上班回来我给你个源码

好的哥,

楼主:
测试收发都没问题,里面也包含了485的操作,基础定时器的用法,主频72M,外部晶振16M。
时钟配置不懂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182144-1-1.html
如果还有啥不懂的就留言,我给你解答,再不会我只能专门给你写一篇帖子了

老哥,请问我现在只有一块开发板,想用板子的两个SPI模块做全双工收发,我看文章里面没有关于从机的部分,是通过两个板子验证的吗,另一块板子写好了从机SPI吗?
老哥,请问我现在只有一块开发板,想用板子的两个SPI模块做全双工收发,我看文章里面没有关于从机的部分,是通过两个板子验证的吗,另一块板子写好了从机SPI吗?

网友B:
老哥,我的ADC初始话放在SPI初始化之前,SPI就有问题,SPI控制的屏幕,显示不了,  SPI在ADC初始化之后就正常,这...什么道理
bug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的ADC初始话放在SPI初始化之前,SPI就有问题,SPI控制的屏幕,显示不了,  SPI在ADC初始化之后就正 ...

老哥,我的ADC初始话放在SPI初始化之前,SPI就有问题,SPI控制的屏幕,显示不了,  说错了,是ADC在SPI初始化之后就正常,这...什么道理
bu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的ADC初始话放在SPI初始化之前,SPI就有问题,SPI控制的屏幕,显示不了,  说错了,是ADC在SPI初 ...

两个是否都开启了D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是否都开启了DMA

是的老哥
ADC通道0,SPI发送通道2,难道有说法?
还有我这单SPI 2.8ms刷新屏幕,用了DMA也要2.5ms...  这没啥区别。。还是说数据量小体现不出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老哥
ADC通道0,SPI发送通道2,难道有说法?
还有我这单SPI 2.8ms刷新屏幕,用了DMA也要2.5ms...   ...

你要理解DMA并不能加速SPI的速度,他只是帮助搬运数据,DMA只是加速的数据的搬运,SPI的速度还是受限于硬件的速度,如果要加速就把SPI的时钟提上去。至于你说的ADC和SPI相互干扰,这个应该是那哪里逻辑有问题,两个通道不会干扰,需要仔细排除一下

网友D:
这个花里胡哨的时序,是逻辑分析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花里胡哨的时序,是逻辑分析仪么?

是的

老哥,请问我现在只有一块开发板,想用板子的两个SPI模块做全双工收发,我看文章里面没有关于从机的部分,是通过两个板子验证的吗,另一块板子写好了从机SPI吗

网友D:
我记得我也有一个来着,一直不用了

网友E(2023-02-20):
引用 楼主:
#申请原创#
SPI的DMA读写
在配置好SPI的外设后使用DMA可大大提高数据的传输效率,释放MCU,节约时间。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申请原创#
SPI的DMA读写
在配置好SPI的外设后使用DMA可大大提高数据的传输效率,释放MCU,节约时间。

好像没有E320这个型号吧?

网友G(2023-04-24):
您好,请问您用gd32使用spi+dma驱动屏幕吗?我现在遇到D/C命令切换引脚速度超前,导致命令写不进去的问题,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H:
SPI 使用DMA方式如何来做

网友I:
怎么用DMA实现定时SPI发送

网友J:
spi+dma模式收不到数

网友K:
SPI工作在主模式接收数据可以用DMA吗

网友L:
DMA时spi是并行吗?

网友M:
spi的dma接收没有中断吗

网友N:
硬件spi相比软件spi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O:
不用中断和 DMA,尽量少占用 CPU,如何高速、连续启动 SPI ?

网友P:
串口 能用dma同时收发吗

网友Q(2023-06-08):
这是一个奇特的序列吗,逻辑分析器?

网友R:
研究了,研究楼主的分享

网友S:
有了RTOS调度之后,DMA的作用并不大了,DMA往外设写数据的过程中,也要花费时间的,此时RTOS不会让cpu闲着的

网友T:
接受少于spi + dma模式的数量

网友U(2024-01-04):
引用 网友J:
spi+dma模式收不到数

我的也是

网友V:
正好需要,这个很有帮助

网友W(2024-11-14):
Spi在主模式下接收数据。dma可以用吗?

网友X:
与软件spi相比,硬件spi有什么优势

网友Y:
不需要中断和,dma,尽量少用,cpu,如何高速连续启动,spi,?

网友Z:
这个花式计时是逻辑分析仪吗?

网友AA:
刚刚需要它,这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AB:
与软件spi相比,硬件spi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AC:
只是需要它,它非常有用,

网友R:
GD32E320 SPI与DMA结合,可实现高速收发。配置SPI参数,激活DMA传输,数据自动读写。简洁操作,提升效率。

网友AD(2025-06-15):
使用同款芯片SPI + DMA + 加软件nss的方式,发现如果软件操作片选拉低,发出的数据会有异常的脉冲,数据采样也会异常。(使用硬件模式也会有问题)

如果不操作片选,让他一直拉高,发送的数据是正常的但是,数据解析不出来,想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Z:
看起来像逻辑分析仪的时序图,但具体得看硬件配置。

网友AE:
GD32E320单片机通过SPI+DMA实现高速数据收发,提高传输效率。

网友AF(2025-09-05):
当然可以,SPI主模式接收时使用DMA可以提高效率,减少CPU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