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GD32F103RB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12-24):
第一次移植GD32F103RB,总是匹配不到对应的外设库,是否可以给指导一下。

网友A:
看起来不是匹配不到,而是重复定义。
例程能否正常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是匹配不到,而是重复定义。
例程能否正常编译?

已经成功了,原来是重复定义,去除即可。

网友(2021-04-10):
引用 楼主:
已经成功了,原来是重复定义,去除即可。

请问楼主具体是怎么去掉重复定义?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