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算法优化问题

楼主(2020-12-24):
for(i=0;i<1000000000;i++){
     x[0]=0;
     x[0] = Lx [m] *x [m] ;
}
请问DSP上这段代码如何优化,可以使时间减少一点,在dsp上运行时间和在电脑上运行时间差挺多的

网友A:
感觉在做无用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在做无用功啊,

这段代码只是一个测试,具体代码用到了循环里的数组赋值语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段代码只是一个测试,具体代码用到了循环里的数组赋值语句

这也没什么优化空间了
最多就是用指针,然后指针++,--,但对于现代的CPU架构,这个基本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没什么优化空间了
最多就是用指针,然后指针++,--,但对于现代的CPU架构,这个基本没有意义了 ...

执行k=Lx[m]*X[m]也就是向变量赋值的时候,时间和普通的加减法差不多,但是执行x[0]=Lx[m]*x[m]时时间就变长了很多,应该是向数组变量赋值的时候产生了大量时间,想请问一下这地方可以优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执行k=Lx[m]*X[m]也就是向变量赋值的时候,时间和普通的加减法差不多,但是执行x[0]=Lx[m]*x[m]时时间就 ...

这不太可能吧,看下反汇编吧是不是变量类型不匹配

网友B:
你这个循环里,  没有与 循环变量 i 相关,  是无效循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