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寻找BW 16GHz 以上的MOS管或三极管。

楼主(2020-12-24):
寻找BW 16GHz 以上的MOS管或三极管或开关。用于Serdes 16G (PCIe)信号的通断控制。
BW 指导通后D-S通道或C-E通道带宽
我找了一部分MOS管,开关芯片都没有列出此指标。所以寻求帮助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A:
有没有写错,  什么场合, 要 16G 这么高频率吗?

网友B:
3356 很容易买到,Ft 5.5GHz
  再高频率的 真不一定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写错,  什么场合, 要 16G 这么高频率吗?

没有写错。高速信号16G,需要通断控制。

@wh6ic :我认为不可能,三极管/MOS管的电容在16GHz面前都不能忽视,7002肯定不能用的。
如果仅仅是控制通断这个 16GHz 信号,很多低电容的 MOSFET 都没有问题,最便宜的 7002 估计都可以用

网友C:
北京鼎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bjtoplink.com/page01.asp?id=237

型号BFG425W   BFG425W    封装SOT343   丝印P5    特征频率25

在网页说他的特征频率25G,

在 pdf 文件说他的特征频率7G,

不知道是否对

网友D:
通断控制,应该PIN管更好,似乎现在这些微波管子都不知道哪里有卖了,以前都用分立器件,现在都模块化集成化了。
以前的卫星高频头,有高频管子。
我以前做8GHz的微波通信,也有高频管子,低噪声和高功率的,HP的,也就是摩托罗拉之类的。
2G的微波通信机,直接用3356也可以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京鼎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bjtoplink.com/page01.asp?id=237

网站上PDF图标都对不齐,我怎么能相信他们的产品?

网友E:
测试。刚才有人说没法回复,我看看真滴假滴。。。。。。。。。

网友:
我仅仅是推荐人 , 零件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 最后就要求你自己去把握了。

多谢!

网友F:
推荐一个NXP的射频开关MOS管,0.6p小电容,不知道能用不?10年前用过,现在不知道能否买到了。楼主可以去NXP网站看看是否有其它可用的,还可以去日本东芝公司的网站看看,这二家以前都生产射频的MOS管。

楼主:
目前找到的有:
TI的TMUXHS4412 : 4通道20Gbps 差分2:1 复用器
NXPBFU660F 射频三极管。

我用于PCIe 16G 应用,决定选用TI的TMUXHS4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