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中的峰值检测问题

楼主(2020-12-24):
大侠,我在学习开关电源峰值电流检测模式,有一个问题不能理解,能否帮忙解答
在峰值电流检测里,检测的电流值与输出电压与参考电压经过误差放大器产生的Vc比较来决定占空比大小。我的问题是对于同养的输入输出电压,占空比是固定的,也就是Vc应该不变(稳态),但是在不同负载电流(稳态)下,电感电流的峰值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峰值和Vc比较为什么能产生同样的占空比信号呢?
谢谢!

网友A:
“”对于同养的输入输出电压,占空比是固定的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单电压环控制时,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就是你说的Vc是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要调节占空比

随意对于电流环,你也可以把电流信号看做单电压环时pwm比较器的基准信号~这样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