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知道这个0805的贴片元件是什么器件么?有图片

楼主(2020-12-24):
图片中间那个“S”的0805贴片元件,万用表测量没阻值

网友A:
保险丝吧

网友B:
从图片来看不像是贴片电阻,也不是贴片电容,电感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来看不像是贴片电阻,也不是贴片电容,电感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是电感,万用表测量应该导通的。实际上不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电感,万用表测量应该导通的。实际上不通,

那就是电容了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电阻,

网友C:
看起来像无感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