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你知道吗?】AVR和PIC 奇怪且有趣的知识分享(2) 本期有奖

楼主:
我们在学习或者开发时总会遇到一些奇怪且有趣的问题,比如"如果不按照数据手册里的做会怎么样", 或者一些外设的非常见的使用方法 等等. 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时, 有的人会迅速忽略这些问题,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 遵循"难得糊涂"的原则; 有的人会"刨根问底"(说的就是我), 想探寻答案却又无处可寻. 对于"难得糊涂"的人, 也希望进来帮忙顶下帖,捧个场; 对于"刨根问底"的人, 恭喜你, 来这个帖子留言就对了.
为了和大家分享以上所说的奇怪且有趣的的AVR和PIC的知识, 决定发布"你知道吗"系列帖": 当期发布问题, 下期发布上期答案. 大家有充分的时间来单纯顶贴, 或者回答问题. 第一个答对或者最接近答案的人(我说了算), 将获得开发板一块(tiny1系列或者mega0系列或者PIC16系列). 如果无人答对, 将会送给第一个完整发表自己答案的人(不是敷衍的答案,至少是思考过的答案,也是我说了算).(本期有奖, 下期看大家的热度).

上期答案及获奖人员请见本帖沙发.

下面进入本期问题:
大家使用Microchip Studio的时候, 会发现生成的文件只有hex和elf文件, 而bootloader最常用的bin文件却没有生成, 如下图所示,设置里也没有选项可以生成bin文件,那么怎么办呢?

网友A(点评):
对,我要的正是这个,发货的时候及时通知哦。

楼主(2020-12-24):
上期链接: 【你知道吗?】AVR和PIC 奇怪且有趣的知识分享(1) 本期有奖

上期获奖人员:@MianQi

上期答案: 不建议在ATtiny817上这样做. 因为USART输出一个电压电平,而一些外部输入信号在同一引脚上输出另一个电压电平。
如果用户可以绝对确定除了USART外,没有任何东西会对TXD引脚施加电压,那么可以将其用作输入。引脚上的数字输入驱动器将感测USART输出的电压电平,并可选择触发中断.
但是ATmega4808上可以这样. 因为ATmega4808上有一个新的寄存器设置可以彻底把USART输出和引脚断开, 如下图所示, 0x03表示USART不连接到任何引脚.

网友A(点评):
关于这个说法,我手头就有一个例证,在这个帖子的25楼:https://bbs.21ic.com/icview-3044882-1-1.html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PIC有PPS,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私信我下联系方式给你寄板子,你要AVR的还是PIC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都要。

网友A(点评):
还想要一块儿AVR-BLE,之前,我用“Atmega328p + HC-05”比较多,想了解一下这两块儿集成在一起是怎么回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只能给一块啊, 是要这个吗? 如果是的话,要等等,没有现货. 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pmenttools/ProductDetails/DT100111#additional-summary

网友A(点评):
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pmenttools/ProductDetails/DT100111#additional-summary 对,我要的正是这个,发货的时候及时通知哦。

网友B:
打开 Atmel Studio, 确实没有看到有bin的输出文件,以前一直使用hex格式,
如果一定要用bin的话,可以使用hex2bin工具转换,但是有个疑问bootloader
文件用hex格式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用bin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 Atmel Studio, 确实没有看到有bin的输出文件,以前一直使用hex格式,
如果一定要用bin的话,可以使用h ...

hex格式也可以,但是相比bin文件bootloader里需要额外解析一下hex文件,增加了bootloader的开销,一般从SD卡里都放bin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期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2980-1-1.html?_dsign=f03f199f

上期获奖人员:@MianQi

还想要一块儿AVR-BLE,之前,我用“Atmega328p + HC-05”比较多,想了解一下这两块儿集成在一起是怎么回事。

网友C:
elf文件可以转化为hex和bin两种文件,hex也可以直接转换为bin文件,但是bin要转化为hex文件必须要给定一个基地址。而hex和bin不能转化为elf文件,因为elf的信息量要大。Axf文件可以转化为bin文件的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用bin格式?

网友D:
我也是不太会转化。有点困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期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2980-1-1.html?_dsign=f03f199f

上期获奖人员:@MianQi

对,我要的正是这个,发货的时候及时通知哦。

楼主(2021-01-28):
引用 网友A:
对,我要的正是这个,发货的时候及时通知哦。

已寄出,快递单号私聊你了

网友E(2021-03-04):
hex2bin在Win10以不能用了,Keil官网有个替用的,我不常用,不记得怎么写了

网友F:
奔波儿熊, 你好, 麻烦看一下私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