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code放大器电路分析

楼主(2020-12-24):
这部分内容是准备在视频交流活动中说的,既然论坛上有类似的帖子,那咱们可以先说一说,比一比,看谁说的详细、准确。

c

不过,这 电流模啊跨阻甚么的,只是对那 T2 而言,整个 cascode 架构的 输出输入关系 只有电压增益。
输入→输出 的关系叫做 跨阻(或 转阻)。

楼主:
d

#技术资源#

所谓的cascode放大器,是指共射共基或共源共珊型组合放大器,和常规的cascade放大器不同的是,它是往上面堆积管子,而非平铺级联。

电路基本结构如下图:

第一个问题:如何施加偏置??

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电阻分压偏置:

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

要想从T2发射极向上看到低阻1/gm,T2基极处电阻和集电极负载电阻RL,应该很低,所以要加旁路电容C2,而且RL不能用电流源偏置,否则这个地方的电阻并不低。

网友A:
双栅极场效应管,真空四极管,可视为 元件化的 cascode,请注意,是元件,不是集成电路。

楼主:
第二个问题,是学习者非常痛苦的,就是学术界流行的期刊和书籍,其中可能包含错误的的地方。

很多书籍(包括MIT的教材),使用短路时间常数法时,居然包括了电容C2!!!!!!!!实际上C2并不会影响低频增益。因为T2管的作用是把发射极接收的电流,发送到集电极去,这与T2基极是否接地,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没有C2根本就不叫共射共基极电路,C2提供交流通路; 因为其高频响应好,是专用于高频前置放大的

楼主:
顺便说一下,视频交流活动最近两天开始,我送出去打印的1500页书,后天才能拿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是学习者非常痛苦的,就是学术界流行的期刊和书籍,其中可能包含错误的的地方。

有没有 C2 ,不影响功能,但整个格局变了,
这 Rι 是直流负载,如果是交流负载,这直流通道 照样可以 恒流 。

网友A:
如果把 C2 端掉或或不接地,这电路就变成 电压並联负反馈,
R2 成了 T1 的负反馈电阻,T2 依旧作为 T1 的承压管,但 不再是共基极 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是学习者非常痛苦的,就是学术界流行的期刊和书籍,其中可能包含错误的的地方。

如果没有C2,共基回路有反馈作用,导致基极交流电位抬高,势必降低输出信号的动态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C2,共基回路有反馈作用,导致基极交流电位抬高,势必降低输出信号的动态范围。 ...

T1 截止,T2 基极电位会抬高,但由于 T2 基极透过 R2 跟讯号源连通,T2 基极电位会被讯号源往下拉,
如果两种变化的程度刚好相等,则 T2 基极的电位就可不变,但 T2 不是共基极,共基拓扑的 基极电位,是 外力的支配而不是系统的自我平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T1 截止,T2 基极电位会抬高,但由于 T2 基极透过 R2 跟讯号源连通,T2 基极电位会被讯号源往下拉,
如 ...

还有,偏置电阻愈小,讯号源的直流负荷就愈重,C2 如接入,这 R2 会对讯号源造成严重加载。

网友A:
没有 C2 ,则 T2 基极没有交流地,那就成了 分压偏置式射极驱动放大电路,来自 T1 的驱动会被[R1‖R2]瓜分,使驱效果减弱,使 T2 电路的增益下降,
除此之外,T1 的集电极电位不再受来自 T2 基极的箝制,而 T2 基极亦成了 T1 的负反馈通道,R2 则成了 T1 的反馈电阻,T1 电路成了 电压並联负反馈,这样,管耗大减但增益也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C2时增益大幅度降低。情况相同于差动放大器仅在一个单端输入信号,而叧一端输入端没有接地电容。 ...

差分电路若一个输入端悬空,就变成单管了,
而且,射极偏置物若为恒流元,讯号对管子是起不了作用的。

网友A:
T2 的基极透过 R2 跟讯号源连通,这是 共射极 的驱动方式,
若 C2 离线或容量不足,T1 对 T2 基极电位的影响会被讯号源抵消,而且,T1 的 Uce 可小至近乎零,
Uce1 的变化跟讯号正好是反相,所以,T2 的增益可不下降,由于 T1 的 Uce 减小,电路的动态范围还可略微增大,
不过,由于 T1 的运作模式变成 电压並联负反馈,使增益大减的 是这一环,而 Ccb 的影响亦因 箝位力度的不足或徹除 而浮现,使 T1 的截止频率回落至 fβ 。

T2的信号输入回路的等效RB电阻大大增强,因电流源驱动,易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