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c函数前缀小写字母含义,比如:v u x 等

楼主(2020-12-24):
vPortEnterCritical()
vPortExitCritical()
ulSetInterruptMaskFromISR()
vClearInterruptMaskFromISR( x )

上面这些是freertos 里面的函数,函数前面会加小写的 ‘v’  ‘u’  ‘x’ 等字母,不知道各位大侠有知道吗?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有可能是返回值吗,只是自己约定的而已

网友B:
不用纠结函数名,要看函数的输入和返回值,以及函数的功能

网友C:
不用纠结这些细节问题

网友D:
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吧

网友E:
没注意过啊 能用就行

网友F:
不要纠结函数名 知道这个函数是干嘛用的就行了

网友G:
这种问题 太细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