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源选择芯片推荐

楼主(2020-12-24):
4节锂电池输入和24V输入,用二极管,效率太低,用mos管,自己搭的电路不放心,有现成的方案推荐吗,谢谢。输出24V,7A,负载是风机

网友A:
输出多少?电流多少?

网友B:
就是24V输入电压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多少?电流多少?

输出24V,7A,负载是风机

网友A:
这个基本就是升降压了
你可以看看LM51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就是升降压了
你可以看看LM5176

不是,是路径选择功能吧,优先选择24V的输入。

网友A:
换MOS 和二极管
参考

网友C:
4节锂电池时是 3.7 X 4=14.8V, 你要输出24V,得BOOST

网友D:
可以考虑用比如 东科 的同步整流二极管来切换,内部是 MOSFET,损失小,电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用比如 东科 的同步整流二极管来切换,内部是 MOSFET,损失小,电路简单 ...

看了下,他们的管子用在交流电路整流,我这直流不合适,并不能直接替代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节锂电池时是 3.7 X 4=14.8V, 你要输出24V,得BOOST

有,买现成的,功率太大,自己设计的带不动负载,放弃了

网友E:
原理和二极管类似,换MOS.

网友F(2021-02-25):
我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