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保持电路的电容选什么比较好

楼主(2020-12-24):
请问采样保持电路的电容选什么比较好(稳定,精度高用于24的adc采集的),信号频率1khz 目前我选的是聚丙烯电容可以吗

网友A:
CBB的电容可以做采样电容的。 如果贴片的用NP0(或COG)的。

网友B:
一般都是用云母电容

网友C:
根据要求的精度选低温漂的电容,有机介质薄膜电容可以,云母电容也可以,但很少见了。NPO、C0G材料在陶瓷电容中温漂较低,但能否满足要求需要考察。

网友D:
现在还有自搭采样保持电路啊?自已的肯定做不到24位分析力的呵,影响的因素太多。

网友E:
最好选云母
聚丙烯存在介质吸收问题

最好的电容是真空电容,就是没有介质的 其次是空气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