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的USB的EP3 IN端点有bug?

楼主(2020-12-24):
BUG, USB, HID, dc, CD
这玩意只有4个IN和4个OUT。打算弄CDC+HID的复合设备,CDC要两个IN,HID要1个,本身EP0又是不能乱用的。发现哪个用EP3_IN,哪个就发不出数据。是固件库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你的FIFO大小怎么配的,是不是EP3已经没有发送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IFO大小怎么配的,是不是EP3已经没有发送空间了?

终于有点头绪了,就是没文档说明,都不知道有哪些东西可以配置。官网能找到的USB固件库的说明,好像对不上号的,想找问题都不好找。

网友B:
还有发送空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有点头绪了,就是没文档说明,都不知道有哪些东西可以配置。官网能找到的USB固件库的说明,好像对不上 ...

FIFO大小在usb_conf.h里配置,1个共用的RX FIFO,4个TX FIFO,单位是字(32bit),5个FIFO总大小不能超过320,320*4=1280=1.25K,其实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你把5个FIFO都配成64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