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替换n76e003的问题。

楼主(2020-12-24):
原来的device是n76e003,一切都是正常的,就是把device改成了MS51FB9AE编译通过,直接下载仿真不正常。点击start/stop debug sesession图标,左下角会有一个进度显示,正常的大概有2秒才会加载到100%,   但是这个不正常的一点加载进度马上就完成了。有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A:
请安装新版的nulink driver试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B:
是否可以怀疑是单片芯片的质量问题

网友C:
目前楼主用的什么版本的驱动啊

网友D:
加载的有点慢啊

网友E:
目前还没有用到

网友F:
换一片试试看

网友G:
是不是程序要重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