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三十六、CH32V103应用教程——ADC-间断模式

楼主(2020-12-24):
CH32V103应用教程——ADC-间断模式

本章主要在前面章节基础上进行ADC间断模式实验。

1、ADC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通过设置ADC控制寄存器1(ADC_CTLR1)的RDISCEN(规则通道的间断模式使能位)或IDISCEN(注入通道模式上的间断使能位)位为1进入规则组或注入组的间断模式。此模式区别扫描模式中扫描完整的一组通道,而是将一组通道分为多个短序列,每次外部触发事件将执行一个短序列的扫描转换。

短序列的长度n(n<=8)定义在ADC_CTLR1 寄存器的(间断模式下,外部触发后要转换的规则通道数目)DISCNUM[2:0]中,当RDISCEN为1,则是规则组的间断模式,待转换总长度定义在ADC_RSQR1 寄存器(ADC规则通道序列寄存器1)的RLEN[3:0](规则通道转换序列中需要转换的通道数目)中;当IDISCEN为1,则是注入组的间断模式,待转换总长度定义在ADC_ISQR寄存器(ADC注入通道序列寄存器)的ILEN[1:0](注入通道转换序列中需要转换的通道数目)中。不能同时将规则组和注入组设置为间断模式。

规则组间断模式举例:
RDISCEN=1,DISCNUM[2:0]=3,RLEN[3:0]=8,待转换通道=1,3,2,5,8,4,10,6
第 1 次外部触发:转换序列为:1,3,2
第 2 次外部触发:转换序列为:5,8,4
第 3 次外部触发:转换序列为:10,6,同时产生 EOC 事件
第 4 次外部触发:转换序列为:1,3,2

注入组间断模式举例:
IDISCEN=1,DISCNUM[2:0]=1,ILEN[1:0]=3,待转换通道=1,3,2
第 1 次外部触发:转换序列为:1
第 2 次外部触发:转换序列为:3
第 3 次外部触发:转换序列为:2,同时产生 EOC 和 IEOC 事件
第 4 次外部触发:转换序列为:1

注:1.当以间断模式转换一个规则组或注入组时,转换序列结束后不自动从头开始。当所有子组被转换完成,下一次触发事件启动第一个子组的转换。
  2.不能同时使用自动注入(IAUTO=1)和间断模式。
  3.不能同时为规则组和注入组设置间断模式,间断模式只能用于一组转换。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进行注入组间断模式实验,当定时器产生更新时间触发AD转换,因此需要用到ADC1通道2-4(即PA2-4)以及定时器对应引脚。测试时将PA2-4引脚与3.3V引脚或GND引脚连接即可。此外,由于定时器触发事件属于来自片上定时器的内部信号,无需进行硬件连接。

3软件设计
本章主要进行ADC间断模式实验,本章教程在第八章PWM输出以及第三十五章基础上进行,相关内容可参考前面章节。ADC间断模式应用程序具体如下:
adc.h文件
#ifndef __ADC_H
#define __ADC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void ADC_Function_Init(void);
void TIM1_PWM_In( u16 arr, u16 psc, u16 ccp );

#endif
adc.h文件主要进行函数的声明;
adc.c文件
#include "adc.h"

/*******************************************************************************
* Function Name  : ADC_Function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ADC collection.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C_Function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CC4; //注入通道组外部触发,定时器1的CC4事件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3;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 3); //配置注入通道序列长度为3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为所选ADC注入通道配置其转换顺序及其采样时间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 ADC1, 1); //间断模式配置
    ADC_InjectedDiscModeCmd(ADC1 , ENABLE);   //开启注入通道间断模式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开启注入通道外部触发转换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
* Function Name  : TIM1_PWM_In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IM1 PWM output.
* Input          : arr: the period value.
*                  psc: the prescaler value.
*                                    ccp: the pulse valu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1_PWM_In( u16 arr, u16 psc, u16 ccp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设置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模式: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 TIM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模式为PWM输出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比较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p;                             //指定要加载到捕获比较寄存器中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设置输出极性:低
    TIM_OC4Init( 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TIM_OC4PreloadConfig( TIM1, TIM_OCPreload_Disable );  //禁用CH4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 TIM1, ENABLE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 TIM1, TIM_TRGOSource_Update ); //定时器触发输出,定时器产生更新事件触发AD转换
    TIM_Cmd( TIM1, ENABLE );
}
adc.c文件主要进行ADC相关初始化配置以及PWM输出配置,与前面章节相比,主要进行以下改动:
开启注入通道组外部触发:
  1.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CC4; //注入通道组外部触发,定时器1的CC4事件
进行注入通道相关配置以及进行间断模式等相关配置: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 3); //配置注入通道序列长度为3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为所选ADC注入通道配置其转换顺序及其采样时间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DiscModeChannelCountConfig( ADC1, 1); //间断模式配置
    ADC_InjectedDiscModeCmd(ADC1 , ENABLE);   //开启注入通道间断模式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开启注入通道外部触发转换
PWM输出函数与之前相比,进行定时器触发输出配置,触发AD转换:
  1. TIM_SelectOutputTrigger( TIM1, TIM_TRGOSource_Update ); //定时器触发输出,定时器产生更新事件触发AD转换
main.c文件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ADC_Function_Init();
        TIM1_PWM_In( 1000, 48000-1, 500 );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This is printf example\r\n");

        while(1)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ADC_ClearFlag( ADC1, ADC_FLAG_EOC);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JEOC ));
        ADC_ClearFlag( ADC1, ADC_FLAG_JEOC);

        printf("ADC Discontinuous injected group conversion...\r\n");
        printf( "%d\r\n", ADC1->IDATAR1 );
        printf( "%d\r\n", ADC1->IDATAR2 );
        printf( "%d\r\n", ADC1->IDATAR3 );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函数初始化以及注入通道ADC值打印输出。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其中,PA2接GND引脚,PA3-4接3.3V引脚,串口显示如下:

网友A(2021-06-14):
这种模式的应用场景是怎样的呢?
我用ADC一直是最原始的用法,一路采集一路的数据,用哪路读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