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分享一个超级好用的数码管取模软件

楼主(2020-12-24):
分享一个超级好用的数码管取模软件,

用C#写的,

可以设置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

还可以设置数码管的颜色 ,所见即所得

一次性生成0x00  -  0x0f 的字模,省时省力.

使用方法就不用多说了,有手就行.

这个不错支持下还是有点用的。

楼主:
电脑要安装 .netframework 4.0以上.有需要原码的可以@我哟

网友A:
根本不需要取码这些,修改下各段定义就可以 了
#define SEG_A 0x01
...

下面的不需要修改
#define DN_1  (SEG_B+SEG_C)
。。。
程序总是按正逻辑处理显示
共阴共阳的处理只需要在最后显示的时候取反下数据就解决了

@dirtwillfly :宏是个好东西啊,
经验老道啊

网友B:
有源码吗?

网友C:
看着界面就是用的WPF吧

网友D:
有点简单了,可以把段码屏的位段导入 进去,然后生成 代码这个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