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485通讯偶尔出现第一个字节或者前两个字节丢失

楼主(2020-12-24):
求问个各位大佬,有什么想法或者思路吗。485通讯, 波特率是115200  处理方法是中断收发数据,(中断优先级最高),主程序中检测到总线大于2ms空闲后,进行接收数据处理,再重新发送。
错误的概率不高,但是偶尔会出现。
目前最严重的情况是直接导致单片机和屏幕无法进行通讯(无法自己调节,重启后仍可能无法通讯,从这个现象来看是不是干扰的可能性大点?)

检测到的错误语句类似于:
上位机:
01 03 00 00 00 20 CRC1 CRC2
单片机:
03 00 00 00 20 CRC1 CRC2
或者
00 00 00 20 CRC1 CRC2

@zyj9490 :1000ms是正常的就是我延时太长,实际上是在通讯的
@影烛光 :100MS无法通信,应是变量没处理好吧。
@zyj9490 :我这个也是这样处理的,在定时中断中累加空闲时间,然后接收字节后清零.
@影烛光 :如果采用的是商用的485模块的话,它们的切换时间是固定的,不可更改,也就是说模块的方向脚改变,对外485端口不能马上切换。也可以用低波特率试下,稳定度好于高波特率。
@影烛光 :计空闲变量OVERFLOW的原因。
@影烛光 :纯属是软件问题,我处理问题从机,有空闲时间计数器,一方面由定时中断不断累加,另一方面由串口接收中断不断清零,只要接收到一个字节就清零。后从主程序里判空闲时间是否足够。其余。。。。
@影烛光 :这种问题应是计时变量一出的问题,无法判断空闲时间了。
@zyj9490 :没断.就是比较慢,看起来就像是刷新不出来
@zyj9490 :有个奇怪的现象,根据理解,如果主机发送延时1000ms,应该也能正常通讯的吧,但是延时1000ms,就通讯不上了
@zyj9490 :我设置主机接收到数据后延时20ms通讯,也有一定概率出错.

网友A:
有点像断帧。
modbus rtu通信靠的是t3.5的时间间隔,处理不好,比较容易出问题。
测试方法,用单片机发数据,pc回同样数据,进行反复测试,看看是不是硬件线路问题。排除硬件,查软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断帧。
modbus rtu通信靠的是t3.5的时间间隔,处理不好,比较容易出问题。
测试方法,用单片机发数据 ...

谢谢,t3.5的时间间隔,我在网上看到的协议是说,波特率大于19200,使用固定时间1750us,我采用的是2ms。

t3.5就是表示帧间隔。对于高波特率,的确如你所说。你的问题,建议查软件。

网友B:
感觉不是硬件问题,去掉R12看看,一对一通信没必要终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是硬件问题,去掉R12看看,一对一通信没必要终端电阻。

好的,我试试看,把R12去了之后再跑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是硬件问题,去掉R12看看,一对一通信没必要终端电阻。

去掉R12一样有概率会出错.

网友C:
R9  R10  R12 卸掉,示波器接485AB上,观察电平,有问题的那一帧 大概率是  有机子没释放总线 你就发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9  R10  R12 卸掉,示波器接485AB上,观察电平,有问题的那一帧 大概率是  有机子没释放总线 你就发数据了 ...

这个是一对一的通讯,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接收处理的时候又收道总线数据,然后你的接收buf没加锁……下次接收前也未初始化接收相关变量

网友E:
大概率是软件问题,硬件问题的话就不会是固定只丢头两个字节了。
把上下位机的通讯处理思路发一下看看,上位机发送是固定间隔还是等待下位机反馈后再轮询?间隔时间多少毫秒?用的是哪款单片机?
主要看软件处理的思路,modbus很简单的,一般处理好T3.5的超时时间就没什么麻烦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率是软件问题,硬件问题的话就不会是固定只丢头两个字节了。
把上下位机的通讯处理思路发一下看看,上 ...

基本上出错的情况都是丢失第一个字节,偶尔出现丢前两个字节的情况。
上位机  发送数据(等待反馈)  下位机接收,确认无误后,反馈数据。上位机收到数据后,再发送下一帧数据(等到反馈后)间隔时间设置过0,5,10,15,20,50ms 都出现过这个问题。PIC单片机

@zyj9490总中断一直是开启着,没有开关的操作
大概率是中断无法及时处理的问题,在下位机中有没有关总中断的机制?如果有这种事情是克服不了,必须在应用层处理重复机制。

网友F:
先用示波器看一眼啊,确定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E:
PIC我不熟悉。
中断接收后压入缓存,等待T3.5超时后取出数据进行处理,整体思路是没问题的。
你找个485转串口的转换工具,挂在485总线上专门用于侦听,在电脑上确认侦听到的双向发送是完整的话,那就可以确认是下位机软件处理的问题了。
自己检查缓存压入取出的相关语句,以及对应的其它中断吧。

网友G:
是不是收转发或者发转收的时候没有延时啊,就是RE DE这两个引脚高低电平转换不及时

收转发的延时,触摸屏侧延时20ms再发出下一个指令同样有出现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用示波器看一眼啊,确定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这个概率比较小,示波器没办法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C我不熟悉。
中断接收后压入缓存,等待T3.5超时后取出数据进行处理,整体思路是没问题的。
你找个485转串 ...

总觉得是不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C:
那你单片机这么处理,接收到一帧数据,不管有没有通过校验,都把用于接收的数组清零。隔一段时间没触发串口中断,也把接收数组清零。这样 就算有掉帧了 跟后面也不冲突。

嗯,这个是个避免出错直接死机的办法,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概率比较小,示波器没办法看到

确实应该先判断硬件是否有问题。

假设单片机用的是 UART,其工作方式为:
1. 空闲时,RX 脚为高电平;
2. 起始位下降沿启动接收过程;
3. 在起始位正中位置再次检测 RX 脚电平,如果为高电平,则放弃接收(一个字节丢失)。
……

在电路存在干扰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 LZ 描述的情况。
用示波器看一下 RX 脚上有没有干扰,必要时可以专门编一段测试代码,
让上位机连续发送 0x55,下位机连续发送 0xAA。
观察两者的 RX 脚上的波形,确保没有干扰信号。

在确定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后,再讨论软件相关的问题。
如果硬件电路确实有问题,就要找出干扰究竟来自哪里。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I:
RS485通信,有个特别要注意到地方:不管主机还是从机,发送方发完了数据,一定要把总线及时释放,否则容易发生总线争抢,对方发出的数据头就有可能被切掉,导致接收不完整。
还有个问题,有些厂家的设备,并不使用标准的3.5T作为MODBUS-RTU的延时判别,这时候,你的设备与之通信,必须把延时加大,否则数据被吞掉的概率也会大增,昨晚还在一朋友的朋友圈上聊到这事儿,我提醒他发的那个延时太大了,他回复我,有些厂家的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RS485通信,有个特别要注意到地方:不管主机还是从机,发送方发完了数据,一定要把总线及时释放,否则容易 ...

我把延时设置为到50ms了还是会出现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们提的宝贵意见和想法,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在主程序中处理接收的程序和中断发生重合了,然后刚好丢失第一或者前两个字节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们提的宝贵意见和想法,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在主程序中处理接收的程序和中断发生重合了,然后 ...

二线程不同步机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二线程不同步机制吗?

是的,没有协调好,谢谢!

网友H:
有个做状态机的工具推荐下:IAR 的 VisualState (V6.4)

这个工具可以对状态机建模、仿真。成功后可以生成 C 代码。
C++ 代码貌似也可以的,只是没试过。

LZ 的这个应用应该能用得上这个工具。
有兴趣的话 LZ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做状态机的工具推荐下:IAR 的 VisualState (V6.4)

这个工具可以对状态机建模、仿真。成功后可以生成  ...

好的,谢谢推荐

网友J(2021-03-12):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们提的宝贵意见和想法,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在主程序中处理接收的程序和中断发生重合了,然后 ...

如果采用接收中断的话,只会延时,不会丢失字节,除非长时间中断占用,接收中断没有响应,导致字节OVERWRITE.导致错误。如果轮询的方式处理接收事件,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采用接收中断的话,只会延时,不会丢失字节,除非长时间中断占用,接收中断没有响应,导致字节OVERWRI ...

他估计是接收和处理用得同一个缓冲。
接收再处理的时候又发生了中断,然后就gg了
建议是中断里面数据往buf扔,接收处理程序上手第一时间memcpy到自己的buf里面慢慢处理,中断和接收处理程序之间用咯标志位做互锁保护数据不被冲掉。
还有个办法就是环表,只要2倍或者1.5倍,写的效率高一点可以接近1.1或者类似比例,就能保证不被冲。可以设标志位检查有没有头尾撞车,撞车了就设大一点。。不过环表如果撞车,就是数据量太大,设大一点也只能提高峰值能力,不能提高平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