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整流示意图

楼主(2020-12-25):
之前给过一个二极管整流的所谓“示意图”,因其明显违背电路原理而将其作为了反面教材。

作为比较,下面来点正面的。这也算是提示初学者们看书(或听别人说的东西)要过自己的脑子,没有自己判断能力的还不如不学(或不听)。

感觉应该去那些做软件仿真的公司,给他们做电路仿真的时候做指导。
不靠导师,不上网,只是拿着书闭门死读,盲目实验,今时今日,如此自学 能成材吗?!
这世界,「没判断力」的人多着,尤其是是 零基础 的,判个鬼啊,基础书不深不难,但读着就是 一脸懵逼。

楼主:
对于工频之类的情况而言,上面的那个示意图已经可以说是“夸张”了。对比实测图片如下:

楼主:
上面的示意图虽然“夸张”,但并不荒谬。但若用下面红线替代的话,那就是十足的荒谬了

楼主:
而如果认为就是那个红线所示的“电流窄脉冲”导致了干扰,那就是彻底的张冠李戴了。

楼主:
作为比较,下面附一例:

网友A:
楼主:
我首发在论坛上的图,不允许你复制粘贴,请你不要无耻的天天拿我发的图玩!

楼主:
注意上例中的电压窄脉冲,那才是导致干扰的东西。这个电压脉冲是电感电动势,由二极管瞬间截止关断所致。

网友A:
大家感兴趣的是沙发楼层中的蓝线

这都扯到7楼了,眼看着帖子要结束了,还没扯到正题上,大伙急啊!

楼主:
关于二极管的瞬间反向特性,下面给点相关测量资料:

楼主:
由上述测量结果,可以基本了解到二极管的瞬间反向特性。而由此,也可以明了相关问题的分析判断。

网友A:
就这几个图片,楼主天天复制粘贴,玩了18天了,仍然爱不释手。但是像模像样的大道理,18天了仍说不出一句!

楼主同志,这个图你天天截,截了半个多月了,你累不累?????

楼主:
首帖说了:

这也算是提示初学者们看书(或听别人说的东西)要过自己的脑子,没有自己判断能力的还不如不学(或不听)。

其中的判断能力需要高深的理论知识吗?

不需要。只需基本的电路理论知识即可,譬如基尔霍夫定律欧姆定律等。

网友A:
根据大师提到的“基尔霍夫定律”,我终于猜到这个水货大师为何认为沙发楼层中的蓝线是正确的,而黑线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水货大师把那个电流波形当成是电压波形了!他那个不给用的脑子以为激励是正弦,电阻上波形必然是同频正弦(不考虑动态特性的结果),两个同频的正弦波相减仍然应该是正弦,所以他据此画出了沙发楼层中的蓝线!!

网友A:
天天在论坛上丢人现眼,都习惯

例如关于电阻的精度问题,我估计10个电工,有9个半都或多或少都非常了解的,但是这个大师可能是自恋型人格,说电工不知道,是痛点:

再例如本贴所说的二极管问题,正常情况下,凡是懂或者做过开关电源的,100%都知道这个知识点,属于家常便饭型的知识点。
但是这个水货教授不知道,还拼命论证是错的。

祖宗的脸都被这家伙丢光了。

网友B:
此蓝线非彼蓝线,你否定了原来的蓝线?那你以前的那么多狡辩何苦来。

HWM
两处的蓝线是一回事。关于那条蓝线,还特意多次重复说明。
实在不明白,用一个非整流的波形图来分析整流原理,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蓝线非彼蓝线,你否定了原来的蓝线?那你以前的那么多狡辩何苦来。

不要跟这个狗屁不通的外行扯淡了,影响心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跟这个狗屁不通的外行扯淡了,影响心情!

我把这加蓝线的两图贴在一起,大家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8786-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9412-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这加蓝线的两图贴在一起,大家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8786-1-1.html

大师生动地给我们演示了一个哲学问题=要想圆一个谎,必须撒更多的谎!

昨天一看那个蓝线太傻帽,今天在大伙给的示意图上又画了一个蓝线,一个图上两个线,就可以浑水摸鱼了。

楼主:
把第三幅图也附上吧:

网友C:
H法师,有没有完啊,我都看不下去了

@HWM :真金不怕火炼
HWM
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法师,有没有完啊,我都看不下去了

这已经不能说某某人是脸皮厚,厚若城墙了,只能说是不要face了。

大师的水平,在**牌中排序是Q,上面有老K和A,两王和4个2.
重点是Q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读法,“大师算个Q“可以读作大师算个球,例如QQ就读作球球,或者读作大师算个蛋!因为好多地方把Q读成“皮蛋”

网友D:
删除!  手机上网 各种不给力,但只是个别网站出问题,不是所有网站都这样。

网友D:
还是那句老话: 定义不厘清,争议永无休,真理是硬道理,共集才是王道!
EMI 的根源,在于 变量 (宽窄只是变化的表现形态),那个红色大尖刺 会造成 EMI 倒是顺理成章,
问题只是,市电整流弄成这个鬼样 有否可能,如果可以,需要甚么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点评):
急了?....
大师急了难免会做不好事,我就不反击大师了。 ...
都是有身份有年纪的人了,反复骂街争吵引人围观有意思吗?一个人越是有知识,认知水平越高,心胸就越开阔,越包容,都有点自尊不好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都是有身份有年纪的人了,反复骂街争吵引人围观有意思吗?一个人越是有知识,认知水平越高,心胸就越开阔 ...

理论的对错我不做评价,我low,不懂看热闹。就争论而言啊,这是路线之争了,结论对错不管,实际上这个已经上升到了混生活的根本来了,谁认输了,感觉能影响工作和业界的名声了。如果是争论起初,谁认个错,没什么,反正总有不知道的,总有错的时候。现在,骑虎难下了!不能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