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103支持浮点运算吗?供电电压是5.5V还是3.6V?

楼主(2020-12-25):
1.0.10版本的datasheet没有提任何浮点运算的,并且电压写的是支持5.5V。1.1.2版本的datasheet说支持浮点运算,支持电压改成3.6V了

网友A:
我 刚在官网重新下载了 1.1.2版的 103x8xBT6
   上面工作电压还是 5.5V、极限电压 6V,没有搜索到 浮点 两个字

官网有个 HK32F103x8xBT6A数据手册,注意后缀带A的,里面写的有。不知道是不是带A和不带A的是两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