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 v5.40为何不是中文的

楼主(2020-12-25):
如题,我下载的IDE是MPLAB X IDE v5.40,为啥部分中文,部分英文,如何将上面的状态栏改为中文,求解,我在安装的时候明明选择的是简体中文。

网友A:
汉化没做好...
就用英文的挺好的...

好吧,只是强迫症患者看起来半中半英很难受

网友B:
英文吧,免得中文的版本有各种问题

安装的时候看到有简体中文的选型,就安装的简体中文。想着毕竟是官方发布的版本,应该挺稳定的。

网友C:
也许是汉化不完全吧,我也是有时是中文,有时又成了英文。不过用工具栏图标更多,用菜单更少,已经习惯了。

也是,基本上状态栏常用的都差不多,但是有些冷门少用的地方英文还是容易看的一脸懵逼

网友D:
我一直强忍着尝试使用这个软件,还是失败了。
除非V8和编译器不支持,否则我是不碰这个X(虽然编辑界面强大很多,按住ctrl可以做很多事,但是就是习惯不了

我是因为做活动得到了一个pic的板子,刚好搭建个新环境玩玩

网友E:
有下载的吗?发过来用一下,我还在用老的

下载链接: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pment-tools/pic-and-dspic-downloads-archive

网友F:
给个下载地址吧!官网的下载回来提示文件不完整,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个下载地址吧!官网的下载回来提示文件不完整,不能用!

网站: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pment-tools/pic-and-dspic-downloads-archive
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基于各个平台的不同版本,我觉得挺方便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网站:
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基于各个平台的不同版本,我觉得挺方便的。

在这个网址下载v5.40可成功安装

在下面网址下载v5.45则无法安装!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development-tools-tools-and-software/mplab-x-ide

把软件能下载安装成功就行了,至于在哪下载的没必要过分纠结。有可能是多个版本冲突了,有可能是卸载不干净,有可能是缺少插件,有可能是软件bug等等。

网友G:
我感觉英文的更好用

网友H:
重启一下好使不

网友I:
跟下载地址没啥关系

网友J:
还是英文版本的好使啊

网友K:
奇怪的是中英文合璧了

网友L(2021-08-25):
中文的时不时还有BUG的,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