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103支持浮点运算吗?供电电压是5.5V还是3.6V?

楼主(2020-12-25):
1.0.10版本的datasheet没有提任何浮点运算的,并且电压写的是支持5.5V。1.1.2版本的datasheet说支持浮点运算,支持电压改成3.6V了

网友A:
看看航顺MCU的选型表,就清楚了,有需要可以联系我,V信:i_fxz0123m 航顺MCU选型表

网友B:
航顺的103有小容量和大容量两种,小容量的后缀不带字幕A的不支持浮点数运算。后缀带A的支持浮点数。大容量的都支持浮点数运算。

网友C:
使用大容量的,基本上都支持浮点运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