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休眠时间不准

楼主(2020-12-25):
N76E003休眠时间不准,做个自动唤醒的功能
发现几个唤醒的时间差别还挺大,10分钟的休眠时间,最大的能差到20秒,哪位老师遇到的过吗?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大致想法就是開一個一般timer去校正WKT timer;
先使用一般timer設定1ms counter,然後WKT timer設定1秒中斷,等WKT一秒中斷後去抓1ms counter跑多少,
就可以用抓到的值反回去校正WKT timer

网友A:
不過N76E003如果使用內振也不能要求太多,內振16MHz 5V誤差1%,全工作條件範圍誤差2%,
以1%來看10分鐘會有6秒誤差,2%會有12秒的誤差

楼主:
我说的是休眠定时器的内部10K振荡器的偏差太大了

网友B:
10k +/-50%误差(全温)

网友C:
不同的芯片是可能的,同一个芯片不可能

网友D:
不准的话  大概差多少啊

网友E:
是不是温度偏差比较大啊

网友F:
差的太多了点 是不是时钟设置的有问题啊

网友G:
换一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H:
每次差的时间都基本一样吗 还是说是一个随机值

楼主:
#申请原创# 抽检了20个,按官网的例程测试偏差多的1.05, 低的0.98,再小的没有发现。
选了一个1.26,修正后提升效果明显对比一下修正效果(室温16°),顺便看看分频有无影响,冷,测分频的两头吧。

0分频1:1
7分频1:2048

不修正
修正
不修正
修正
定时常数
10 / 1
10 / rScale
10 / 1
10 / rScale
圈数
定时理论值
4096ms
2*2048=4096ms
实测值:上半周
4.6s
4.2s
4.6s
4.16s
实测值:下半周
4.6s
4.16s
4.6s
4.2s

官网文档的说明RC内部振荡器还是偏差挺大的。用户用到要注意啦!对唤醒时间要求高的一定要修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