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帮忙画个电流波形

楼主(2020-12-25):
如上图,电压假设100V 50HZ,大电感负载L=100MH,电阻10.  电流波形是什么样的

网友A:
100MH的电感,50Hz的感抗为2*3.14*50*100*10^6=3.14*10^10,就是10G欧,10欧内阻完全忽略,电感电流滞后电压90度。

写错了吗?m搞成M。

网友:
看下哈工大出的电力电子技术电感整流那部分知识。
电感电流能剧变吗?
错的

楼主:
论坛的大师这么多,这个波形还有没有其它看法啊。

网友B:
工具所限,画得不准。错了权当笑话。

楼主:
这个波形比较合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波形比较合理。
没考虑二极管的等效参数和反向恢复过程,没有画电流归零时的毛刺,只做理想分析。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