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有两个问题想要了解一下

楼主(2020-12-25):
目前芯片最大封装只有100PIN,我看了一下管脚介绍,XMC地址线并不完整(好像只有几根地址线),是否就意味着无法使用SRAM?

红线位置说明XMC只能驱动8位模式LCD,没太明白含义,是不是指XMC只有D0~D7可以使用,也就是说不支持16位数据接口的外部模块?

网友A:
100 pin封装支持16 bit xmc驱动LCD的,demo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1444-1-1.html

想弄清楚上面说的只能驱动8位LCD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SRAM的地址线不够的问题。
正常来说肯定是可以驱动16位TFT,我只是对图片上这个提示有疑问。

网友A:
文档描述的是64ppin封装,100pin没有此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