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103C8T6直接烧录STM32F103C8T6的程序,BKP寄出器异常

楼主(2020-12-25):
(无正文)

楼主:
用仿真器看过,复位之前,数据已经写到寄存器里面了,但是软复位之后数据被清零

网友A:
你把你的工程代码贴出来看看。

楼主:
void Sys_Soft_Reset(void)
{
        //重启
        CAN_DeInit(CAN1);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ENABLE);
        EXTI_DeInit();
        TIM_DeInit(TIM3);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DeInit(USART3);

        s_sys_info.s_sys_saved_info.v_auto_reset_flag = 1;
        s_sys_info.v_auto_reset_count = 0;

        bt_info.s_bt_cfg.v_checksum = MsgChkSum((INT8U *)&bt_info.s_bt_cfg,1,sizeof(bt_info.s_bt_cfg) - 2);
        STMFLASH_Write(BT_DATA_ADD,(INT16U *)&bt_info.s_bt_cfg,sizeof(bt_info.s_bt_cfg) >> 1);//保存蓝牙配置
        STMFLASH_Write(BT_DATA_BACKUP_ADD,(INT16U *)&bt_info.s_bt_cfg,sizeof(bt_info.s_bt_cfg) >> 1);//保存蓝牙配置

        //保存车型
        s_sys_info.s_footboard_config.v_checksum = MsgChkSum((INT8U *)&s_sys_info.s_footboard_config,2,sizeof(s_sys_info.s_footboard_config) - 2);
        STMFLASH_Write(CURRENT_CAR_DATA_ADD,(u16*)(&s_sys_info.s_footboard_config),sizeof(s_sys_info.s_footboard_config)/2);
        STMFLASH_Write(CURRENT_CAR_DATA_BACKUP_ADD,(u16*)(&s_sys_info.s_footboard_config),sizeof(s_sys_info.s_footboard_config)/2);
        //保存系统信息
        BKP_Write_Register(BKP_DR1,0x55AA);//保存后备寄存器标志
        BKP_Write_Register(BKP_DR2,s_sys_info.s_sys_saved_info.v_auto_reset_flag);//保存自动重启标记
        BKP_Write_Register(BKP_DR3,s_sys_info.s_sys_saved_info.v_left_door_change_num);//保存左门开关次数标记

    SCB->AIRCR =0X05FA0000|(u32)0x04;
}

楼主:
//读取系统信息
        s_sys_info.s_sys_saved_info.v_saved_id = BKP_Read_Register(BKP_DR1);//保存后备寄存器标志
        s_sys_info.s_sys_saved_info.v_auto_reset_flag = BKP_Read_Register(BKP_DR2);//保存自动重启标记
        s_sys_info.s_sys_saved_info.v_left_door_change_num = BKP_Read_Register(BKP_DR3);//保存左门开关次数标记

这段是复位后的读取,复位前,我看到寄出器里面已经有数据了,但是复位后在各种初始化之前查看寄存器,数据已经清零

网友B:
顶一下,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遇到同样问题了

应用笔记有记录,根据应用笔记修改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D:
按照应用笔记来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