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94.00元(功能说明)
[在线研讨会] 【已结束】在线研讨会:支持5G通信的TDK复合型磁性片...

楼主(2020-12-25):
大家好,2021 年 1 月 14 日,将举办在线研讨会,欢迎大家积极参加~
下面给大家介绍本期的主要内容 ↓↓↓

>>简介:
主 题:
《支持5G通信的TDK复合型磁性片与通信基 站电源用大电流储能电感器》

演讲人:

宫尾阳介

冯奇

演讲人简介:
宫尾阳介,任职于TDK株式会社电子元器件BC COM事业部磁性片制品部,拥有从事日系汽车厂商开发EMC性能的经验。2020年开始担任磁性片的现场应用工程师,负责客户支持与应用开发工作。

冯奇,任职于东电化电子(珠海)有限公司磁性元器件产品市场部,负责大中华区的磁性元器件的市场推广和技术支持,具有深厚的技术背景和丰富的市场经验。

会议时间:

网友:
会议简介:
1、本次研讨会将介绍TDK可在千赫兹到千兆赫兹中发挥效果的复合型磁性片。首先将从其构造及电磁特性方面进行解说,而后介绍包括5G通信在内的产品实际应用示例。

2、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技术正在构建全球的数字化新基建,TDK致力于提供用于通信基*电源的ERU系列的标准化大电流储能电感,以其独到的结构设计和可靠的产品性能为客户提供最佳选择。

>>会议时间:
2021 年 1 月 14 日,上午 10:00 准时参会,观看
宫尾阳介和冯奇 先生的精彩演讲。

>>会议现场接口:

https://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343(2021 年 1 月 14 日 上午 10:00:00 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现场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除了这些,在线研讨会还有最新玩法——打赏呦,快来围观吧 ↓ ↓ ↓

快仔细看下面细则:
1、把您参与本次在线研讨会的提问截图(问题需要审核通过),回复到本帖,凭有效截图参与打赏,
截图回帖的时间需在 2021 年 1 月 14 日 中午12:00之前,超过中午12点的回帖,不参与打赏

【截图示例】电脑全屏截图即可,需要看到研讨会名字及您的用户名。不然无法判定是否参加本次研讨会,不能打赏。

>>活动奖励:每个有效提问打赏2元,每人 10元封顶。
(注:提问问题须和当天会议相关问题。类似“支持”“讲的很好”“谢谢”等都不算有效提问。明显“水”的凑数提问将不打赏~)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提供更多的最新的行业动态,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还在等什么,快来报名参与吧。
链接地址:https://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343
,参与问卷调查也有可能获得惊喜呦。

可不可以看回放啊
很可惜没有参加上
TDK。。。好熟悉的名字

网友A:
必须参加

网友B:
参加会议

网友C:
复合型磁性片正常工作的极限频率能有多高?

专家回复:复合型磁性片的话,最高可以到10GHz都能有效果。

网友C:
TDK 环形器隔离器的铁氧体基片是自己开发的还是有其他供应商

专家回复: 您好,TDK的环形器隔离器产品的铁氧体基片都是TDK自己开发的

网友C:
复合型磁性片材料,有什么优势

专家回复: 复合磁性片的优势在于 薄 柔软 不易开裂 可以贴付在任何需要的位置 有效抑制噪音

网友D:
学习了,希望能下载磁芯资料

网友C:
大电流电感的磁芯选取需要哪些严格的特殊要求?

专家回复: 通常我们要考虑电感的工作频率,磁芯直流饱和特性和正常工作状态下的磁芯损耗。

网友C:
复合型磁性片耐温性能如何?

专家回复:复合磁性片的通常系列的使用温度为-40℃-+85℃ 我们还为车载品专门开发了一款 耐热型磁性片  使用温度在-40℃-+125℃  它可以过回流焊炉

网友C:
磁性片的厚度最薄可以做到多少?

专家回复: 最薄的话,新系列IPM可以做到16μm,磁性材料层只有3μm

网友C:
TDK的大电流储能电感器,是否有车规级的产品?

专家回复:  ERU6, ERU19, ERU20, ERU24, ERU27,ERU33等系列都通过了AEC-Q200认证,是车规级产品

网友C:
大电流储能电感器,如有车规级的产品,是哪些型号?

专家回复:  ERU6, ERU19, ERU20, ERU24, ERU27,ERU33等系列都通过了AEC-Q200认证,是车规级产品

网友C:
大电流储能电感器,如有车规级产品,是否通过了安全等级认证?

网友C:
大电流储能电感器,如有车规级产品,通过了哪个安全等级认证?

网友C:
复合型磁性片可用于WIFI6产品吗?

网友C:
TDK的ERU系列电感工作温度范围能达到多少?

网友E:
不错的活动,参加支持下子

网友F:
参加TDK在线研讨会

网友C:
哪个系列的磁导率比较高?

网友G:
支持5G通信的TDK复合型磁性片与通信基 站电源用大电流储能电感器

网友C:
合金粉末的添加能否增加磁芯片的自身强度?

网友C:
TDK的ERU系列电感过了那些标准认证

网友C:
复合型磁性片是导电的吧?是否需要另外增加绝缘层?

专家回复: 磁性片不导电 正常表面阻抗在1MΩ以上  如果客户需要 我们可以在磁性片上加一层PEN塑料膜

网友H:
本次截图

网友I:
不错的复合型磁性片

网友C:
是否支持定制?

专家回复: 您好!TDK的磁性片支持定制,我们也可以各种形状供货。谢谢!

网友C:
TDK复合型磁性片是否已经量产?

专家回复: 除IPM系列以外  全部量产  IPM系列在研发中

网友C:
该磁性片支持哪些仿真工具?comsol支持吗?

专家回复: 支持HFSS与Maxwell。comsol的话不支持

网友J: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磁性片屏蔽的同时,是否对正常的无线信号产生不利的影响?

专家回复: 不会的。

网友C:
噪音抑制片可用于柔性曲面及柔性电缆(FPC/FFC)等场合中吗?

专家回复: 可以的。

网友C:
噪音抑制片受到冲击会开裂吗?

专家回复: 不会。

网友C:
噪音抑制片可提供卷状产品吗?

专家回复: 可以的。

网友C:
磁性抑制片的绝缘强度能达到多少?

专家回复: 您好   一般的我们产品的表面阻抗大概在1MΩ以上  如果客户需要 我们可以在磁性体上加一层PEN膜 可以提高表面阻抗

网友K:
1.14---5

网友L:
5个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