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X 找不到MCC头文件

楼主(2020-12-25):
在使用MPLABX + XC8开发PIC18F25K22, 用MCC生成的代码,但是总是报以下错误:

softtimer.c:4:10: fatal error: 'interrupt_manager.h' file not found

'interrupt_manager.h'  明明存在,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
有知道的大神吗顶起。。。。

网友A:
不会啊, 工程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 工程发来看看?

工程不方便呢,就是在自己的C文件里面包含的 改成这种也不行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interrupt_manager.h"  各种改路径也不行 。。。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程不方便呢,就是在自己的C文件里面包含的 改成这种也不行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interrupt_m ...

@mzb2012 @CoolSilicon

网友B:
MCC新建的工程, 又不涉及什么保密之类的, 可以贴出来帮你看一下...
不然,让我们猜是什么原因, 臣妾做不到啊~~~~

网友C:
试一试这样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interrupt_manager.h"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试这样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interrupt_manager.h"

这样也报错,最后#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问题就解决了,就是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D:
可以手动添加吗

网友E:
存的路径不对劲吧

网友F:
能搜索到这个文件吗

网友G:
没有引用 当然就报错了

网友H:
只是存在那个位置了 但是你的代码里边没有include他  当然就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