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干式变压器常见故障大全及故障检修分析

楼主(2020-12-25):
  干式变压器是变压器中的一种,具有体积小,维修方便的优势,但是与此同时该系统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绕组故障、开关故障以及铁芯故障等等,影响其正常运行。接下来通意达小编就干式变压器常见故障进行分析,并给出解决故障的措施,一起来了解看看吧,
  一、变压器温度异常升高:
  干式变压器的不正常运行主要表现在温度和噪声上。
  如果温度异常过高,具体处理措施和步骤如下:
  1、检查温控器、温度计是否失灵;
  2、检查吹风装置和室内通风情况是否正常;
  3、检查变压器的负载情况和温控器探头插入情况排除温控器、吹风装置故障,在正常负载条件下,温度不断上升,应确认是变压器内部发生故障,应停止运行,进行检修。
  引起温度异常升高的原因有:
  1、变压器绕组局部层间或匝间的短路,内部接点有松动,接触电阻加大,二次线路上有短路情况等等;
  2、变压器铁芯局部短路、夹紧铁芯用的穿芯螺丝绝缘损坏;
  3、长期过负荷运行或事故过负荷;
  4、散热条件恶化等。
  二、变压器声音异常的处理:
  变压器声音分正常声音和非正常声音。正常声音是由变压器励磁发出的“嗡嗡”声,它是随负载的大小有强弱变化;当变压器出现非正常声,首先分析判断声音是在变压器内部的还是外部。
  如果是内部,可能产生的部位有:
  1、铁心夹持不紧发生松动,将会发出“叮当”和“呼呼”声;
  2、铁心不接地,将会发出“哗剥” “哗剥”的轻微放电声;
  3、开关接触不良将发生“吱吱”“噼啪”声,而且是随负载增加而变大;
  4、套管表面油污严重时会发出“嘶嘶”声。
  如果是外部,可能产生的部位有:
  1、超载运行会发出沉重的“嗡嗡”;
  2、电压过高,变压器声音大而且较尖锐;
  3、缺相运行时,变压器声音较平常尖锐;
  4、电网系统发生磁谐振时,变压器会发出粗细不匀的噪声;
  5、低压侧有短路或接地时,变压器会发巨大的“轰轰”声;
  6、外部连接有松动时,有弧光或火花。
  7、温控故障简单处理
  三、铁心对地绝缘电阻低:
  主要是由于环境空气湿度较大,干式变压器受潮导致绝缘电阻偏低。
  解决方法:
  用碘钨灯放置在低压线圈下连续烘烤12小时,包括铁心、高低压线圈只要是因受潮导致绝缘电阻偏低的,绝缘电阻值都会相应的有所提高。
  四、铁心对地绝缘电阻为零:
  说明金属之间实连接可能是由于毛刺、金属丝等,被漆带入到铁心上,两端搭接在铁心与夹件之间;底脚绝缘破损造成铁心与底脚相连;有金属物掉入低压线圈内,造成拉板与铁心相连。
  解决方法:
  用铅丝顺低压线圈铁心级之间的通道往下捅,确定无异物后,检查底脚绝缘情况。
  五、现场送电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一般供电局送电5次,也有3次的,送电前检查螺栓紧固情况和铁芯上是否有金属异物;绝缘距离是否符合送电标准;电器功能是否运行正常;连线是否正确;摇各部件绝缘是否符合送电标准;检查器身有无凝露现象;检查外壳有无可使小动物进入的漏洞(特别是电缆进线部位);送电时有无放电声。
  六、送电冲击时,外壳与铺地铁板放电:
  说明外壳(铝合金)板材之间导通不够良好,属于接地不良。
  解决方法:
  用2500MΩ摇表将板材绝缘击穿或将外壳每个连接部位漆膜刮掉并用铜线连接接地。
  七、交接试验在做工频耐压时为什么有放电声:
  存在几种可能,拉板定位于夹件拉紧处放电,可以用铳子在此处铳一下,使拉板与夹件导电良好;垫块爬电,特别是高压产品(35kV)已产生此现象,需对垫块加强绝缘处理;高压缆线与连接点虚接或与分接板、角连接管绝缘距离较近也会产生放电声,需加大绝缘距离,重新拧紧螺栓,检查高压线圈内壁是否有粉尘颗粒,由于颗粒吸潮,可能造成绝缘降低,而产生放电。
  八、直流电阻不平衡率超标:
  用户在做交接试验中,分接头螺栓松动或测试方法问题,会造成直流电阻不平衡率超标。
  检查项目:
  1)每个分接头内是否有树脂;
  2)螺栓连接是否紧固,特别是低压铜排连接螺栓;
  3)接触面是否有漆或其他异物,如有用砂纸把接头接触面打磨光滑。
  九、行程开关异常:
  行程开关是在变压器带电运行时,对操作人员进行保护的装置,如变压器带电,在打开任何一扇外壳门时,其行程开关的触头均应立即闭合,使报警回路接通并报警。
  常见故障:
  开门后不报警,关门后仍报警。
  可能原因:
  行程开关连线不良、固定不良或行程开关故障。
  解决方法:
  1)检查线路及接线端子,使其接触良好。
  2)更换行程开关。
  3)检查并紧固定位螺栓。
  十、角接连接管烧毁:
  仔细检查高压线圈烧黑部位,用刀或铁片刮掉最黑部位,如果去掉碳黑漏出红色,说明线圈内绝缘没有损坏,线圈多半良好。通过测变比来判断线圈是否短路,如果测试变比正常,说明故障是由外部短路引起的拉弧并将角接管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