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2.2V供电的HC32L110 和5V的模块IO连接的问题!求教

楼主(2020-12-25):
2.2V供电的HC32L110 和5V的模块IO连接,是否HC32L110配置为开漏输出并把IO口上拉到5V  就可以了?

楼主:
也可以这么用吗?

网友A:
一般单片机的OD,OC不是真的OD,OC。建议有两种:【1】电阻法:串联一个电阻,再去驱动高压侧芯片。Xilinx FPGA都是这么干滴;【2】管子法:射极接低侧输出,集电极接接电阻到高压侧电源,集电极驱动高压侧接脚。基极接电阻到低压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