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过流保护的PPTC保险丝

楼主(2020-12-26):
在安防和警报系统中,保险丝通常用于过流保护。然而,它可能在某些测试条件下使设备发生疲劳。更重要的是,保险丝是一次性的器件,被烧毁后必须更换。

许多设备制造商更愿意使用可重复使用的聚合物正温度系数(Polymeric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PPTC)器件来进行电路保护,例如,PolySwitch器件。与保险丝不同,PPTC器件在发生短路故障后不用更换,并且允许在过流条件排除后重新上电使电路回到正常工作状态。

PPTC器件由包括导电填充物在内的合成物构成,例如,碳黑填充物等,它们使整个器件可以导电。在常温条件下,导电粒子在聚合物中形成很低的导通电阻。然而,如果温度上升到器件的切换温度(TSW),无论是由通过器件的大电流引起的,还是由环境温度的骤然增加所引起的,都会导致聚合物中的微晶熔化并处于非结晶态。

在结晶体熔化阶段,熔化的数量增加会将导电颗粒分离,从而使器件的导通电阻产生非线性增加。导通电阻通常会增加三个或更多数量级。导通电阻的增加使流过故障条件下的设备电流降低到一个很低的、稳定的值,因此有助于保护电路中的设备。

由于PPTC器件的导通电阻由低电阻转换到高电阻状态是基于温度的变化的,所以这种器件可以实现过流和过温保护。当电流流过PPTC器件时,根据功率消耗公式I2R,电流被转换成热功率,器件就被加热。当加热的温度达到切换温度时,PPTC器件就会“跳闸”,从而进入高导通电阻状态。

PPTC器件也可以放在某个需要进行过热保护的发热器件旁边或设备的结合处。如果设备的温度达到了PPTC器件的切换温度,PPTC器件就会转换到高导通电阻状态。通过这种方式,PPTC器件可以用于把电流降低到非常低的水平,或者作为设备超温的系统指示。控制系统然后可以决定采取哪种合适的动作来保护设备或人员。

PPTC器件是串接到电路中的器件。与传统保险丝相比,它们本身很小的体积有助于节省电路板空间。而传统保险丝必须安装在用户可以触到、可以更换的位置。由于PPTC器件是固态器件,所以它们能够承受机械冲击和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