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正激为什么会炸管

楼主(2020-12-26):
就是这个图,驱动是3525         占空比很小,以前我用这个图纸用洞洞板焊接过上机正常,现在我打样回来焊接上一模一样的电路图变压器电感都是一样的上机就炸**了串个 灯泡灯泡微亮,波形我也测了上管和下管都是一样的波形占空比低电平很宽高电平很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换了好几对管子了哪位大神看看

网友A:
双管正激是众多拓扑结构中最不容易炸管的,驱动部分参考这个我用的很好。R28/29取值10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炸管,多半是 同时导通,或者 饱和电流 太大。

自己 设法用 “电池供电 的 示波器” 测量 主回路 ...

双管正激本身就是两个管子同时导通。

双管正激炸管最大可能 就是变压器饱和。或者调节器有问题。

网友D:
监控一下管子的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