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C64使用问题

楼主(2020-12-26):
大家好,我公司使用MICROCHIP  24LC64-I/SN ,数量13000多个,目前有几百个有数据丢失的现象。 使用的地址范围是前面1K字节内,后面的地址没有用到。已发现0xE0--0xE5,0xF6--0x12A,0x12D等位置出现问题,现象是正常写完数据后立刻读出刚写的数据,写入的与读出的数据一致,没有问题,连续读取多次会出现读出的数据已经变化,板件即时重新上电也不会恢复。出问题的地址是个别位发生反转。有些板件正常写完数据后断电2分钟再上电发现读出的数据会变化,有些板件断电5分钟才变化,有些10分钟后变化.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不胜感激!

网友A:
EEPROM直接用国产的就行了,现在国产的都很稳定,有问题还可以做技术支持,有需求可以联系我。

网友B:
试试复旦微的
这个或许和你写入方式有关 是否按页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