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24LC64丢失数据

楼主(2020-12-26):
我公司使用MICROCHIP  24LC64-I/SN ,数量13000多个,目前有几百个有数据丢失的现象。 使用的地址范围是前面1K字节内,后面的地址没有用到。已发现0xE0--0xE5,0xF6--0x12A,0x12D等位置出现问题,现象是正常写完数据后立刻读出刚写的数据,写入的与读出的数据一致,没有问题,连续读取多次会出现读出的数据已经变化,板件即时重新上电也不会恢复。出问题的地址是个别位发生反转。有些板件正常写完数据后断电2分钟再上电发现读出的数据会变化,有些板件断电5分钟才变化,有些10分钟后变化.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不胜感激!

使用特权
更多操作

这个问题

网友A:
写数据后,等待延时大于5ms,才行。

网友B:
换一个厂家的芯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稳定吗?有没有异常断续反复的复位,复位必须是外接或用微控器內部的电压侦测型复位电路。93LCxx不要用 ...

有外接复位电路,1万多片,目前只有几百个有这个问题,换个芯片就好了。目前测试有问题的芯片就是上面描述的那些现象。

@海角天涯78 :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时序不对,时序太临界,导致不稳定
@海角天涯78 :那真的是坏了。应该是电源问题了。估计你这电源不正常,超出它工作电压范围
@jackyhuang1988 :换下来的芯片只有一段读写数据错误,其他区域都是正常读写的。
换个芯片就好,那你这个换出来的芯片已经是坏了吗? 换出来的芯片再次写入读取,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厂家的芯片试试看

1万多片目前有几百个出现这种问题,换个芯片就好了,感觉不太像芯片本身的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数据后,等待延时大于5ms,才行。

谢谢回复,有延时的

楼主:
论坛里有MICROCHIP 原厂工程师吗?这种情况是芯片硬件损伤吗?芯片我们到中国电子元器件中心实验室做了IC检测,证明是原装正品的。

楼主:
经反复测试,地址236-319存储区域数据读写错误,其它区域都是读写正常的。

网友D:
2464有8kB,空间不小了,可以考虑存双份+crc,错误的地址标记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64有8kB,空间不小了,可以考虑存双份+crc,错误的地址标记不用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E:
24LC64丢失数据

我感觉是你外围电压供电不稳

网友F:
翻转的现象是“0” -->“1”还是“”1“->"0"?如果是前者,很可能是Endurance 的问题,要看一看是否是从正规的渠道购买

网友G:
这种成熟的芯片问题不大,除非是假货

网友D:
这种坑还得自己出:
使用环境,电磁干扰?
写入频度?出错时大致写入次数?
出现翻转的地址,拆芯片下来重新写程序对这些区间进行读写校验压力测试,以确认是在板信号模糊还是芯片**缺陷。(因为有可能是在设备上波形或许界于识别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成熟的芯片问题不大,除非是假货

已经做过IC检测,是原装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坑还得自己出:
使用环境,电磁干扰?
写入频度?出错时大致写入次数?

谢谢,因素确实太多了。问了IC检测公司,说是这种一个区域失效的分析不了。除非芯片完全失效才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是你外围电压供电不稳

是公交车投币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翻转的现象是“0” -->“1”还是“”1“->"0"?如果是前者,很可能是Endurance 的问题,要看一看是否是从正 ...

货源没有问题,也做过IC检测是原装正品的。

网友H:
现在国产的EEPROM稳定性也很好,有问题也可以马上做技术支持,有替代需求可以联系。

网友I:
找对应的代理,拆机件也是原装的,不代表没问题。

网友J:
   注意写保护位高低电平控制,根据MCU启动时默认的高低电平控制,做到启动时写保护位在保护状态,平时也锁死,只有在写入数据时才打开还有添加5V压敏电阻做静电保护

网友K:
1. 是不是电池供电?
2. 主芯片有没有使能 BOR?
3. 看一下程序, 在什么条件下会读写E2PROM? 是不是很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对应的代理,拆机件也是原装的,不代表没问题。

找中国电子元器件中心实验室做过IC检测的,货是原装的,这个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注意写保护位高低电平控制,根据MCU启动时默认的高低电平控制,做到启动时写保护位在保护状态,平时也锁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1. 是不是电池供电?
2. 主芯片有没有使能 BOR?
3. 看一下程序, 在什么条件下会读写E2PROM? 是不是很频繁? ...

好的,谢谢,我再问下工程具体情况

网友G:
有没有多进程调用操作API,

网友L:
要做长时间的信号眼图看看有没有异常读写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稳定吗?有没有异常断续反复的复位,复位必须是外接或用微控器內部的电压侦测型复位电路。93LCxx不要用 ...

有问题的芯片,只有地址236-319存储区域数据读写错误,其他区域都是正常读写,反复测试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做长时间的信号眼图看看有没有异常读写时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多进程调用操作API,

谢谢回复,有的

楼主:
这个芯片容量64K,目前只有一个区域有问题,算1K的话,还有63K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能算是芯片损坏吗?还能继续用吗?

网友G:
这就要特别注意重入的问题

网友D:
236-319存储区域
0xec- 0x13f

会不会程序问题, 翻页、地址字节没处理好,换个师傅撸一把程序呢?
另外24L64是64Kbit ,只有8KB字节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6-319存储区域
0xec- 0x13f

这个区域找其他工程师反复测试读写都有问题。换了其他区域就没有问题,所以这个项目的工程师就判定这个芯片损坏,要更换芯片,但是其他工程师说用另外几个区域不影响使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区域找其他工程师反复测试读写都有问题。换了其他区域就没有问题,所以这个项目的工程师就判定这个芯 ...

把部分程序贴出来,
个别坏是可能的,大批坏绝对不可能,而且是相同区域,所以程序自身的问题大,
真有可能是页写的问题没有处理好

网友L:
这种成熟芯片,出问题概率实在是比程序出问题概率小很多。。。
不是怀疑同行,,从 测试角度,芯片放到读写器上反复读写出问题才比较可信一些。
对了你们读写时钟多少,板子局部发个照片看看呢,很多可靠性方面的信息都没有,大伙也是瞎凑热闹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区域找其他工程师反复测试读写都有问题。换了其他区域就没有问题,所以这个项目的工程师就判定这个芯 ...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确定就是页的问题

写是分页的,读是不分页的,这是本质的原因,如果页写出了问题会导致读写操作是不同的单元,导致问题

我发现好多在用24XX系列EEPROM的程序员其实都没有搞懂这个基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确定就是页的问题

写是分页的,读是不分页的,这是本质的原因,如果页写出了问题会导致 ...

但是13000多个芯片,只有几百个出现这种问题,并不是全部都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是13000多个芯片,只有几百个出现这种问题,并不是全部都有问题

这个说法没有意义的,
好比感冒,有些人一吃药好了,有些人好不了,
从你的描述看,绝对是页的问题引起的正常的结果只有一个,不正常的结果千千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说法没有意义的,
好比感冒,有些人一吃药好了,有些人好不了,
从你的描述看,绝对是页的问题引起的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说法没有意义的,
好比感冒,有些人一吃药好了,有些人好不了,
从你的描述看,绝对是页的问题引起的 ...

我看了2007年另外的一个帖子,也是24LC64的问题,您也回复了,距今14年的时间了,您是一个资深的工程师了。我把您的意见已经反馈给工程师了。您说的这句话太有道理了,正常的结果只有一个,不正常的结果千千万。工程师说排除了其他很多因素没有查出问题,所以怀疑就是芯片质量问题,但是这么多因素,怎么可能排除掉所有因素。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了2007年另外的一个帖子,也是24LC64的问题,您也回复了,距今14年的时间了,您是一个资深的工程师了 ...

不客气
失败乃成功之母,都是出过类似的问题的,所以才这么清楚。
经验告诉我,不要轻易怀疑大厂的东西,何况欧美的大厂,尽管他们也可能有问题,但这么明显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多怀疑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64有8kB,空间不小了,可以考虑存双份+crc,错误的地址标记不用

这个芯片只有一段是错误的,其他的区域做了反复读写,测试了一个晚上,2万多次都是正常的。如果是芯片质量问题,不能这一小段写几次就坏了,而其他区域反复读写都没有问题。

网友M:
这个比例太大了  肯定有问题

网友N:
可以返厂做一下测试

网友O:
这么大的量 可以申请厂家的介入吧

就他这个用量,大厂不会理你的。 从描述上来看,要么信号完整性,要么电源稳定性,要么程序问题。

网友P:
有时候购买途径不好的话 也有可能买到拆机件

网友Q:
还是返厂全面检测吧

网友R:
24LC64丢失数据

将数据3重备份 将储存器地址分为三段,每次写入数据 都写入到这三个地址,读数据时候选择最少两个相同的 才为正确,
如果还出现错误,怀疑自己的程序端的问题多点

网友S:
24LC64丢失数据

1.芯片读写次数是有限制的。如果超过了限制次数,芯片就会变得不可靠。
2.如果使用了拆机芯片,也会导致读写数据出错。
建议从正规渠道进货。存储数据的地址要经常变化。例如在整个存储空间分成几段,循环使用。不要只用一段存储空间。这样就相当一增加了芯片的寿命。

网友T:
不会买到有问题的芯片了吧?

网友U:
24LC64丢失数据

你这个问题,软件可以解决的,原因一部分是和你的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V:
这个有点诡异,不良率也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