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指针问题

楼主(2020-12-26):
以下函数使用了指针,但有时忘记输入*指针符号,却没有告警,编译也能通过,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void a(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test;
    ....
    b(&test);
}
void b(unsigned char *arr)
{
     if(arr==1)  //arr前忘记加指针符*,当a函数的test这个变量为1时不能进入循环,说明指针没有传递进来
     {
          ...
          *arr=0;
     }
}
整个工程都没有定义arr这个变量,编译器有时不告警,有时会告警,而且还编译通过了,只是运行时指针不会传递进来,如果这样用指针真是太危险了,因为很有可能忘记加这个*,而出了问题很难查找原因,请问是不是MDK哪里有设置可以检查这种语法错误

网友A:
因为你这个不是语法错误,在语法上,你这样写是能解释得通的。只是与你期望的逻辑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这个不是语法错误,在语法上,你这样写是能解释得通的。只是与你期望的逻辑不同。 ...

语法是没问题,但没有arr这个变量啊,为什么if(arr=1)这句没告警?

楼主:
而且有时有告警,有时没告警,没点规律

网友B:
if(arr==1) 判断该指针指向的地址是不是1
if(*arr==1) 判断该指针指向的地址的值是不是1
两者都是可以编译通过的,但是含义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f(arr==1) 判断该指针指向的地址是不是1
if(*arr==1) 判断该指针指向的地址的值是不是1
两者都是可以编译 ...

是这样的,编译器可管不了逻辑的。

网友C:
一个是给指针本身赋值,一个是给指针指向的对象赋值,编译器哪知道程序员的意图呢,这都是很正常的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而且有时有告警,有时没告警,没点规律

警告时有时无,可能和你编译用的是build还是rebuild有关系,第一次build或者rebuild,会报告完整的警告信息,从第二次build开始,只会对新修改的内容进行警告,之前警告过的就不再警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语法是没问题,但没有arr这个变量啊,为什么if(arr=1)这句没告警?

这个是函数调用的形参 也就是b函数调用的那个指针存放的地址 地址为什么不能=1?

网友F:
因为你不是有语法问题

网友G:
这种时候只能靠人工检查

网友H:
7喽的解释很不错

网友I:
只要不违反语法规则就不会报错或者警告啊

网友J:
如果有意外的结果的话 只能进行人工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