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这个硬件错误是什么情况,怎么查找问题?

楼主(2020-12-26):
An MPU or Execute Never (XN) default memory map access violation has occurred on an instruction fetch (CFSR.IACCVIOL, MMFAR).

断点跟踪到一句printf语句时发生此硬件异常: printf("******************");
以上是【编译优化 = None】 时出错,【优化等级 = Medium】就OK
有点怕怕了,要用什么优化等级,什么时候又会出现这个硬件异常? ...

网友A:
这里貌似工程建立时没配置好,可否把工程贴一下,我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或者直接调用at32 421 template工程,只要先调用usart init函数,就可以直接使用printf函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直接调用at32 421 template工程,只要先调用usart init函数,就可以直接使用printf函数了。 ...

管的很紧,代码就不贴了
单元调试printf 调用一直正常,整合之后才出现这个问题.
怀疑是优化不足导致内存不够用,堆栈溢出了吧...

有可能,请在.s文件中把堆栈加大点试试

楼主:
上次提到一个下载警告(不是编译警告),说不定跟这个也有关呢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9162-1-1.html

网友B:
可以改大堆栈试试,或者加一个检测变量在堆栈栈底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大堆栈试试,或者加一个检测变量在堆栈栈底地址

怎么查看堆栈栈底在什么位置? 怎么操作呢?
map里面所有关于stack的内容抠出:
CSTACK$$Base            0x2000'0b18          --   Gb  - Linker created -
CSTACK$$Limit           0x2000'1b18          --   Gb  - Linker created -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size = 4K, alignment = 8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size = 4K, alignment = 8 { };

  CSTACK                      0x2000'0b18  0x1000  <Block>
    CSTACK           uninit   0x2000'0b18  0x1000  <Block tail>
                            - 0x2000'1b18  0x1000

*** STACK USAGE
  Call Graph Root Category  Max Use  Total Use
  ------------------------  -------  ---------
  Program entry                912        912
  Uncalled function            264      3 520

楼主:
startup.s 文件吗? 怎么操作呢?

网友A:
我看你使用的IAR编译器,那可以在如下图所示修改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只要改堆栈(0x1001),下载就提示这个【编译正常】....

想用2个变量监视堆栈的栈底和栈顶,代码怎么写?

@muyichuan2012 :将Flash部分填满,优化等级改为低,目前运行良好
可否私信我留个微信,我们请技术来协助,这样效率高一点。

网友C:
这个可以的,你需要将工程贴出来,然后,一起弄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的,你需要将工程贴出来,然后,一起弄一下,看看。

不能贴,贴了就泄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