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关于HC89S105xx的PWM功能请教?

楼主(2020-12-26):
HC89S105xx的PWM最低频率只能设置2Khz?

网友A:
PWM频率与PWM时钟及PWM位数有关。
简单看了一下HC89S105xx资料,HC89S105xx的PWM可以通过PWM模块或PCA模块产生。
假如使用PWM模块产生,PWM频率可按下面公式计算:
Fosc/CK/2^n (CK:时钟源选择,n:PWM位数)。
假如选择CK=16,n=12,PWM频率最低频率为:Fosc/16/2^12=Fosc/65536。假如Fosc=12MHz,最低PWM频率=183.1Hz。

PWM用的FOSC是未分频的,是32M吧?不可能是12M除非你外接晶振。

网友B:
同楼上的,根据主时钟的不同,最低频率也是不同的,不可能是你说的2khz,肯定还可以更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与PWM时钟及PWM位数有关。
简单看了一下HC89S105xx资料,HC89S105xx的PWM可以通过PWM模块或PCA模块 ...

不是这样子算的,T =  2^n  / (Fosc/PWM分频系数)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观点,确实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子算的,T =  2^n  / (Fosc/PWM分频系数)

频率=1/T

网友D:
二楼的正解,不错的,讲的很细致入微。

网友E:
二楼的讲解很是细致入微,不错的。
感谢。

网友F(2021-01-28):
PWM的频率和你的配置有关

网友G:
中断的向量表也应该跟着你的程序进行调整,重新进行定义

网友H(2021-06-10):
肯定不可能只能适配到2K,但是看到二楼。实在无法解释的再好了

网友D:
二楼说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网友I:
PWM的时钟频率和pwm设置的最低频率,这是两个概念。后者可以设置的范围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