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原创】谈谈伺服控制系统——伺服系统的概念

楼主(2020-12-26):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谈谈伺服控制系统——伺服系统的概念

毕业已经工作了四年了,读书期间一直到前几年,一直从事电机控制相关的工作。关于电机控制,网上的介绍资源太多了,随便搜索都有各路大神介绍的影子。当然,质量也不尽相同,有高有低。
这里,我结合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给读者简单的分享一下我在这个领域的工作经验和感悟。从系统架构,到一些关键技术,做一些分享。

什么是伺服?

如果在百度搜“伺服”,可以看到百科的解释为:

百科讲的还蛮清楚的,但更直接的表达是“指哪跑哪”,言下之意,我让你动你就动,让你停就停。
这样解释好像还是很枯燥,举几个直观的例子,
(1)   雷达:雷达在捕获相应的目标位置时,会跟随着目标的变化而不断转动,改变他的角度,这时候就由控制系统不断下发变化的位置目标,雷达的执行单元要能正确的执行到位。

(2)   机床/机械臂等:这种应用一般在流水线上,在生产加工时,比如要在一块钢板上画一个形状,在控制器中将这个形状的坐标位置输入给控制器,伺服系统需要很精确的执行,否则画的圆不圆,画的方块歪歪扭扭的,肯定不行。

(3)   医疗系统中的运动场景。这就更需要准确的运行了,举哥简单的例子,下图是CT,在做CT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控制精度,因为会直接影响成像效果。同时,不得不考虑的还有运动时病人的接受程度,运动过慢会影响成像速度,运动过快可能会让病人产生恐慌。

上述的解释,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

伺服的实现要点和实现方式?

从技术层面上,伺服系统的实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任何运动的物体,都是有惯性的,开车时,就算将刹车踩到底,车也不会立即停下来;同样,踩油门时,将油门踩到底,车也不会马上达到高速。而伺服系统作为执行单元,尽管也会有固有的惯性在里面,但需要通过一定的控制算法,尽可能按照运动指令去严格执行。这就是伺服最直接的技术点,即按照运动指令去执行。
运动指令的种类就比较多了,目前我接触过的有如下方式:
(1)位置模式:即需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的位置。这个过程一般会经历加速,匀速和减速过程,最终达到指定的位置。但对加速,匀速和减速的过程不太关心。就像下图中的两种方式都是ok的。

(2)速度模式:在某些应用场景下,对运动的速度也是有要求的。因为有时候不仅是一个维度的运动,一个大系统中有多个控制系统,为了避免撞到一起,就需要有些维度的运动在某些地方要快一些。

(3)插补模式:这个要求就更高,即让运动系统同时满足位置和速度要求,

伺服系统的构成要素?

经过上述分析,相信各位对需求层面就有了自己的了解了。但怎么实现呢?
一般来说,伺服控制系统包括如下部分:
具体说来:
(1)通信单元:主要目的是接收通信指令,然后解析指令,明白指令的意思。让控制器知道,如下灵魂三问:

(2)电机控制器:控制电机转动,让他转还是停,是加速还是减速。电机控制器是伺服控制系统的核心,所有高级的算法都在这里执行,对开发团队的软硬件能力要求较高。不过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慢慢的国内的伺服控制器的性能也在明显提升。下图中的一个个小盒子就是伺服驱动器,就是采集各种信号,实现电机控制。

(3)运动系统;真正的执行单元,伺服系统的运动不一定是旋转性质的,如果是直线运动,则需要转化单元,将电机的旋转转化为直线运动。例如下图中的这种结构。电机轴旋转以后,这个黑色的小滑块就是直线运动。

各种机械结构在设计时要做到安全可靠,最重要的是稳定。不管春夏秋冬,还是冷热交替,都能表现相同的机械特性。即便是电机偶尔短路几秒钟,或者是发生轻微的碰撞堵停了,工况恢复以后,还能正常性能。
(4)传感器:告诉电机控制器,外面的位置情况,电机的转动情况等。伺服系统的控制精度越高,越对传感器的精度要求提的就越高。传感器也要稳定,能可靠反应位置速度等信息,更能有效抗住外面的电磁干扰,不然一旦有了干扰,反馈的数据不对,那就麻烦了。我个人接触比较多的就是编码器了。可以使用它轴的转动,输出一些信号,进而反应运动的实际位置情况。

在后续的帖子中,我会就上述内容做专门的技术分享帖。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叫你动就动,叫你停就停,好理解!
自整角机,是 既老旧而且非电子式 的伺服架构。

网友A:
航模,阁下玩过没有?
航模的舵机,也只是 发号施令,不会听取匯报的。

你要控制航模身处的位置,就要跟踪,怎么个跟踪法,就是加上你的视觉,脑袋以接收得来的视觉信息指挥你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