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固件库命名规则

楼主(2020-12-26):
STM32固件库命名规则

楼主:
1、系统文件名和源文件名以‘ stm32f10x_’的形式表示。

楼主:
2、在单一文件中使用的常量在该文件中定义。在多个文件中使用的常量定义在头文件中。所有常量都以大写字母表示。

楼主:
3、寄存器当做常量看待,同样以大写字母表示,多数情况下,在STM3210X参考手册中使用相同的缩写。

楼主:
4、外围模块的功能函数的名字,需要有相应的外围模块缩写加下划线这样的前缀,每个单词的首字符要大写。例如SPI_SendData,在一个函数名中,只允许有一条下划线,用来区分外围模块缩写和剩下的函数名。

楼主:
5、使用X_InitTypeDef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X外围模块的函数,被命名为X_Init.

楼主:
6、复位X外围模块的寄存器为默认值的函数,命名为X_DeInit。

楼主:
7、将X_InitTypeDef结构体每个成员设置为复位值的函数,命名为x_StructInit.

楼主:
8、用来使能或者禁止指定的X外围的函数,命名为X_Cmd。

楼主:
9、用来使能或禁止指定的X外围模块的某个中断资源的函数,命名为X_ITConfig。

楼主:
10、用来使能或禁止指定的X外围模块的DMA接口的函数,命名为X_DMAConfig.

楼主:
11、用来设置某个外围模块的函数,总是以字符串‘Config’结尾。

楼主:
12、用来检验指定X的标志是否被职位或清零的函数命名为X_GetFlagStatus.

楼主:
13、用来清除某个X的标志函数,命名为X_ClearFlag

楼主:
14、用来检验指定X的中断是否发生的函数,命名X_GetITstatus

网友A:
他有一套自己命名的规则

网友B:
是的 完全可以通过命名来识别芯片

网友C:
固件库和芯片的命名规则一样吗

网友D:
第一次了解固件库的命名规则

网友E:
楼主的分享还是比较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