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读取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

楼主(2020-12-26):
本人所搭建的平台包括电源,STM32F103开发板,copley驱动器和maxon伺服直流电机,开发板通过驱动器读取电机编码器的信号,所用定时器为定时器8,同时读取编码器AB相,自动重装载值为3999,故电机轴旋转一圈,定时器从0计数到3999,但由于电机前端安装有减速箱,即输出轴为减速器的轴,减速比为128:1,故输出轴旋转一圈,定时器8的计数值应为128X4000=512000。

楼主:
void TIM8_Encoder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Typestruct;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Type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Type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TIM8,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PD;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Type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struct.TIM_Period=3999;
     TIM_TimeBaseInitTypestruct.TIM_Prescaler=0;
     TIM_TimeBaseInitTypestruc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ypestruct.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ype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8,&TIM_TimeBaseInitTypestruct);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8,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Rising,TIM_ICPolarity_Rising);
//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Typestruct);
     TIM_ICInitTypestruct.TIM_Channel=TIM_Channel_1;
     TIM_ICInitTypestruct.TIM_ICFilter=15;
//    TIM_ICInitTypestruct.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BothEdge;
   TIM_ICInitTypestruct.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Typestruct.TIM_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Typestruct.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TIM8,&TIM_ICInitTypestruct);

//    TIM_ICInitTypestruct.TIM_Channel=TIM_Channel_2;
//    TIM_ICInitTypestruct.TIM_ICFilter=15;
     TIM_ICInitTypestruct.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BothEdge;
//  TIM_ICInitTypestruct.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
//    TIM_ICInitTypestruct.TIM_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    TIM_ICInitTypestruct.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TIM_ICInit(TIM8,&TIM_ICInitTypestruct);

//  TIM8->CR1&=~(3<<5);
//    TIM8->CCMR1|=1<<0;
//    TIM8->CCMR1|=1<<8;
//    TIM8->CCER&=~(2<<0);
//    TIM8->CCER&=~(1<<5);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TIM8_UP_IRQn;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Type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NVIC_InitTypestruct);

     TIM_ARRPreloadConfig(TIM8,ENABLE);
     TIM_ClearFlag(TIM8,TIM_FLAG_Updat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8,TIM_IT_Update,ENABLE);
     TIM_SetCounter(TIM8,0);
     TIM_Cmd(TIM8,ENABLE);
}
代码如下:

网友A:
硬件上选取的是什么呢

网友B:
请问驱动芯片选择的是什么啊

网友C:
可以同时读取几路呢

网友D:
三路以上都可以吧

网友E:
普通定时器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