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与 ST-Link V2仿真器 接线与烧录

楼主(2020-12-26):
STM32下载器 ST-Link V2仿真器 STM8编程器 自动升级 3.3V 5V可用

产品呢?

楼主:
驱动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CM8z0W1BkYlX_Ek-iauCmw
资料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Mcjco71s14jlcAkVqE1-yQ

楼主:
迷你ST-LINK /  V2,功能与官方完全一致,支持自动升级,支持全系列STM32 SWD 和全系列 STM8 SWIM的下载和调试。

楼主:
ST-LINK V2 八大靓点:

楼主:
1、使用U盘外壳安装内部主板,携带方便,安全可靠!

楼主:
2、接口定义直接在外壳上标注,一目了然,方便实用!

楼主:
3、5V、3.3V同时对外提供,方便您驳接5V 和3.3V目标板

楼主:
4、外壳字符使用激光镭射,激光雕刻,永不退色脱落!永久清晰明了!

楼主:
5、内部主板带有500MA自恢复保险丝,彻底保护您昂贵的电脑主板!

楼主:
6、LED指示灯,方便您时时观察ST-LINK V2的工作状态!

楼主:
7、配送4跟杜邦线,让您可以轻松应对不同目标板线序!

楼主:
8、外包装使用防静电袋,自动封口机密封包装,安全可靠,不怕静电,不怕进水!

楼主:
功能及特色:

1、支持全系列 STM32 SWD 接口调试,4线接口简单(包括电源)、速度快、工作稳定;接口定义外壳直接标明!无需翻阅说明书!

楼主:
2、支持全系列 STM8 SWIM下载调试(常用开发环境如 IAR 、STVD等等均支持);支持的软件版本如下:

    ① ST-LINK Utility 2.0 及以上       ② STVD 4.2.1及以上

    ③ STVP 3.2.3及以上                     ④ IAR EWARM V6.20及以上

    ⑤ IAR EWSTM8 V1.30及以上      ⑥ KEIL RVMDK V4.21及以上

楼主:
3、支持固件自动升级,以确保 ST 公司产品后续支持。出厂时固件已经升级到最新的 V2.J17.S4;

楼主:
4、增加5V电源输出,输出 I / O 口均有保护,不怕操作失误引起ST-LINK V2损坏!

楼主:
5、接口使用纯铜镀金2.54间距简易牛角座,配20CM杜邦线,可以应对不同目标板线序,灵活接线;

楼主:
6、使用U盘铝合金外壳保护主板,方便携带,不怕静电,不怕跌落摔碰。

楼主:
具体操作:

一般BOOT0 和BOOT1 跳线都跳到0(GND),即正常的从片内Flash 运行,只是在ISP 下载的情况下,需要设置BOOT0=1,BOOT1=0 ,下载完成后,把BOOT0 的跳线接回0,这样系统可以正常运行了!!!!!!! 对于一般的应用来说,直接把BOOT0 和BOOT1 引脚接地即可,不用设置跳线,使用IAR 调试程序时可以选择RAM 调试还是Flash调试,与BOOT0 和BOOT1 的配置无关。

楼主:
先用跳线帽设置BOOT0=1,BOOT1=0,设置完成后,烧录前需按reset,才能正常烧录;

楼主:
1、ST-Link V2仿真器 通过 4根一组杜邦线 STM32 对应的引脚,ST-Link V2仿真器的引脚 CLK IO GND 3.3V 固定顺序不变,不同的STM32板子 引脚排列不一样;

为方便接线,减少接错概率,先一组杜邦线顺序接上ST-Link V2仿真器,再根据不同的STM32板子 引脚,调整另一端 杜邦线头顺序,确认引脚名称 一一对应后,一并插上即可。

楼主:
2、PC端,安装驱动 STM32 ST-LINK Utility v3.9.0 和 st_toolset

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M8z0W1BkYlX_Ek-iauCmw

https://pan.baidu.com/s/1Mcjco71s14jlcAkVqE1-yQ

楼主:
3、连接好的ST-Link V2仿真器,连接电脑,查看 设备管理器 确认驱动安装正常;

楼主:
4、打开STVP,选择configure菜单栏下的configure ST Visual Programmer,弹出如图所示的界面,选择ST-LINK,SWD模式,再选择自己芯片

的型号,点击确定;

楼主:
5、打开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在菜单栏中找到菜单项“Target”,点击子菜单“connet”,查看 状态栏信息,提示ST-LINK已经连接、目标板已经连接;

楼主:
6、打开ouput文件夹里的hex文件,点击program verify,开始烧录;

楼主:
点击 start,开始烧录:

楼主:
09:53:24 : ST-LINK SN : 57FF71067082525749252267
09:53:24 : ST-LINK Firmware version : V2J17S4 (Need Update)
09:53:24 : Old ST-LINK firmware detected!
                  Please upgrade it from ST-LINK->'Firmware update' menu.
09:53:24 : Connected via SWD.
09:53:24 : Connection mode : Normal.
09:53:24 : Debug in Low Power mode enabled.
09:53:24 : Device ID:0x410
09:53:24 : Device flash Size : 64KBytes
09:53:24 : Device family :STM32F10xx Medium-density
09:54:15 : [advance.hex] opened successfully.
09:54:15 : [advance.hex] checksum : 0x000CB20E
09:55:21 : Memory programmed in 3s and 391ms.
09:55:21 : Verification...OK

楼主:
烧录完成后,断开连接:

楼主:
断开连接后,关闭软件,用跳线帽设置BOOT0=0,BOOT1=0,再按reset。

楼主:
卸载硬件,断电移除连接STM32 ST-Link。

楼主:
MINI STM32F103 核心板 串口下载程序教程

https://wenku.baidu.com/view/77d56276af45b307e9719711.html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47f0115f034487f2048a85f.html

串口ISP:

楼主:
(线路板上标示boot0.boot1的为设置端口)
boot0:VCC(B0+)
boot1: GND(B1-)

楼主:
下载前先reset复位
下载完成后再恢复跳线状态 。

我们把USB TO TTL插到电脑的USB插口并通过四根先连接我们的STM32模块

楼主:
我们把USB TO TTL 模块的四根先 连接到我们的STM32的电源引脚以及串口引脚,这里用的是stm32f103c8t6 大家型号不一致也没事,按照这个步骤来,3.3v接到3.3v GND接到GND ,(要注意:模块与stm32的串口引脚 RX对应TX ,TX对应RX) 大家要通过串口给stm32烧录程序时要用串口1 ,也就是A9为TX引脚,A10为RX引脚。以下是接线图。

楼主:
USB TO TTL     STM32

3V3                    V3

TXD                   A10

RXD                   A9

GND                   G

+5V                    不接

楼主:
打开mcuisp.exe下载软件; 选择开发板上USB转串口生成COM7;

楼主:
然后再选择我们要烧录的HEX 文件 波特率不用改就默认值  如下图所示

楼主:
接下来 点击 开始编程(P) 按钮进行下载,点击前,为确保正常烧录再按STM32上的reset键:

楼主:
点击后,USB转TTL上的灯不停的闪,在传输数据数据:

楼主:
移除USBtoTTL硬件,接线测试。

硬件清单:

5v 1A充电器 STM32模块USB供电

5v 2A充电器

TB6612FNG电机驱动模块

升压模块 5V升6V

亚博智能蓝牙模块 打开app自动化连接

马达

快换接头

杜邦线

楼主:
测试硬件:

楼主:
引脚接口:

楼主:
STM32         TB6612FNG电机驱动

B7                   PMWA

B8                   AIN1

B9                   AIN2

B4                   BIN2

B5                   BIN1

B6                   PMWB

楼主:
STM32       亚博智能蓝牙

A2               RXD

A3               TXD

楼主:
超声波                STM32

发送 Trig             PA15

接收 Echo           PA12

楼主:
TB6612FNG电机驱动    升压模块(5V输入6V输出)

VM                                     VOUT+

GND                                  VOUT-

STBY                                 VIN+

GND                                  VIN-

楼主:
亚博智能蓝牙的 VCC GND也接 5V 2A充电器 快换接头 输出的 正负极;

楼主:
整车测试发现,5V1A充电宝跟7.2V锂电池,固定在车上很重,越野车很容易倾斜,只能低速运动,还有该STM32只有3.3V的引脚,还需要5V USB供电,这样需要跟换双USB接口的充电宝,重量又增加了;还好有另一个可以替换;引脚对应接起来,再接一对杜邦线给5V 和 GND供电即可,换成2600mAH 3S动力锂电池;终于可以脱线测试,越野底盘的优势得以展现;

楼主:
STM32F103C8T6核心板资料:
普中arm例程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ziMRG  密码:aekc

楼主:
核心板配套资料: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GtYjW  密码:nr2h

楼主:
YS-63 STM32 最小系统板 STM32F103C8T6 ARM核心板 兼容51 开发板

楼主:
整车测试:

楼主:
目前只能前进后退,马达转向 控制还需要修改代码,再烧录上去;

楼主:
最终硬件清单:

YS-63 STM32 最小系统板 STM32F103C8T6 ARM核心板 兼容51 开发板

5v 1A充电宝 (STM32模块USB供电)

航模锂电池 7.4V2600mah  25C 3S

TB6612FNG电机驱动模块

降压模块 7.4V降5V(非必须,保险起见,将电压降低6V以内防止马达烧好坏)

亚博智能蓝牙模块 打开app自动化连接

越野底盘

快换接头

杜邦线

楼主:
需要VCC GND供电的硬件引脚,全通过 杜邦线 接到,快换接头 ,再由 5V 1A充电宝 接USB转TTL接头 通过杜邦线接 正负极 输出的电压 ;

楼主:
再精简一下,去掉充电宝,减轻重量,由航模电池做动力和逻辑电路供电,实测简单粗暴的从动力电池接入降压模块输出5V给VCC GND硬件,逻辑供电正常,但无法启动,可能电路需要修改优化才行。

楼主:
由于越野底盘3个马达,TB6612FNG电机驱动一个输出带动前后轮两个马达,另一个输出控制前轮左右转向马达,刚开始供电输出太小,车不动,需要不断按 加速 按钮,启动加速。

楼主:
锂电池3.7V直接取代充电宝5v供电,暂时不需要加升压模块也能正常运行;小车能爬更斗的坡,速度和越野性能得到提升。

楼主:
参考链接:

ST LINK V2使用说明及STM8开发教程

https://wenku.baidu.com/view/401 ... ?sxts=1535587951985

楼主:
ST-LINK V2仿真器使用说明书

https://wenku.baidu.com/view/40e ... ?sxts=1535591021076

楼主:
STM32F103]第7讲 开发环境搭建(MDK+CH340驱动+JLINK驱动安装)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333.788.videocard.3

网友A:
是不是只有正版的才可以升级啊

网友B:
这个是自己组装的模块吗

网友C:
这种电池的最大功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D:
瞬间输出功率够不够

网友E:
这是视频课程的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有正版的才可以升级啊

没试过盗版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视频课程的连接吗

参考链接:

ST LINK V2使用说明及STM8开发教程

https://wenku.baidu.com/view/401 ... ?sxts=1535587951985

ST-LINK V2仿真器使用说明书

https://wenku.baidu.com/view/40e ... ?sxts=1535591021076

STM32F103]第7讲 开发环境搭建(MDK+CH340驱动+JLINK驱动安装)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333.788.videocard.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池的最大功率能达到多少

最终硬件清单:

YS-63 STM32 最小系统板 STM32F103C8T6 ARM核心板 兼容51 开发板

5v 1A充电宝 (STM32模块USB供电)

航模锂电池 7.4V2600mah  25C 3S

TB6612FNG电机驱动模块

降压模块 7.4V降5V(非必须,保险起见,将电压降低6V以内防止马达烧好坏)

亚博智能蓝牙模块 打开app自动化连接

越野底盘

快换接头

杜邦线